请教两个水机问题

楼主(2020-09-26):
1.滑行速度起来后,呈现波状滑行状态,就是头一点一点的。把水鞋往后面调了一点位置,好些了。请问波状滑行的原因是不是水阶位置偏前了?

2.起飞时是否需要拉杆?这个机在陆地上,起飞基本无需拉杆,10米内离地。但在水上,滑行了30多米,感觉速度都挺快了,好像无法自己离水,怕拉杆后速度不够炸机,没敢试。请问水机起飞必须要拉杆吗?

波状滑行视频

网友:
为什么我发不了贴

网友:
拉着拉杆滑行,速度够了会自己起飞,离水瞬间减小拉杆量。

网友:
起飞时都应该拉点杆吧。

网友:
水机阻力大,我玩水机有襟翼的开一档襟翼,然后大油门,速度起来后就拉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哈。看来不拉杆让它自己起飞比较艰难。下次测试还是速度起来后拉一点杆算了。

网友:
水面有将力,拉一拉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