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眉鸟飞起来软啪啪的 风大点转弯都转不过来。

楼主(2020-09-27):
画眉鸟飞起来软啪啪的 风大点转弯都转不过来。

网友A:
这机子适合飞航线,用垂尾很容易转,主翼不加强的话,副翼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适合飞航线,用垂尾很容易转,主翼不加强的话,副翼效果有限

非常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限

主翼加强之后还是可以的,副翼舵量大一点就好,加根碳杆,加几个拉索或者支撑杆,更想真

楼主:
晚上改一下

网友:
这台机尾巴最好做加强处理,材料很脆弱,很容易断尾

楼主:
反正感觉很难飞   打副翼反应很慢很慢!!!!!!!!!!!!!!!

网友:
副翼调成向上角度大,向下角度小,这样会好一点。

我以前有一架飞机,副翼角度没调好,结果转弯转不动,因为向下角度太大了,阻力大,于是左倾的时候机身却右偏……

网友:
副翼方向一起用,还是可以的,只用副翼效果不好

网友B:
机翼软是真的,风大转不了弯是技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软是真的,风大转不了弯是技术问题了

我飞了15年  你觉得是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了15年  你觉得是技术问题?

嗯,没问题。可我就奇怪了,15年的老鸟还尽问菜问题???{^-^}

网友:
这是不是某个群里60块的白板机

网友:
机翼跟机身的斜撑没有安装,软啪啪那是肯定的,把斜撑装好试试效果怎么样吧

网友:
副翼和方向舵混控试试

网友:
上下同位置各贴一个碳片就行了,不用开槽 简单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