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X4 路虎卫士 微 改装by NT米可原创

楼主(2020-09-27):
      大家好,我叫米可,江苏南通的车友,不是非常擅长混迹论坛,今天得空,将自己微改的T4呈现一下,欢迎大家交流。
      原车是骆驼黄的TRX4,其实如果用kit的也是一样改装的,改装的成本不高,可能很多人也看不上,但是性能还算是比较满意的,算是另辟蹊径吧。
      来吧,展示,其实我还是很懒,有很多小的细节没有处理,之前爆帖出来的时候也让细心的模友发现了,大家参考一下吧,轻喷
1.拆除全车无用的东西,显而易见,啥都没有了
2.前面用了特制的舵机下沉支架,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舵机位置非常低了,这样可以方便前置电池降低重心
3.前置电池支架,图片上能看出来重心位置,这个不用多阐述。
4.后置电池支架,图片上是增高版本的,实际平时的会比这个还要低,图片上主要是配合仰角工作,不会和仰角改装件干涉,这个也可以不装,主要装了平时拉灰用的。
5.前避震行程缩短改件,这个我还没有开始市售,还是打算留一手,哈哈。
6.GRC的配重,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重就完事了。
7.原车小舵机卧置,降低重心
8.原车避震倒置,降低重心
9.拆除接收盒,简易支架固定
10.前后接合器加宽6mm
11.黑皮电机
12.1060电调,这台车下地重量大约3750克,这个电调重量足够,主要是减少车重,把必要的重量给到其他地方。
13.仰角改件,这个可改,可不改。
全车改装完毕。
整车综合娱乐和一定的攀爬能力,成本并不算高,相比较于hr,vp等等的改件,一般玩家都能负担的起,当然,颜控的话还是算了吧,太扎眼。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车轮图片中没有介绍,这个因场地而异,适当的配重即可

网友A:
新的路虎卫士模型是皮卡,不喜欢。。。

网友B:
避震最好是外八,你这种在侧坡上的支撑性会很差,容易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震最好是外八,你这种在侧坡上的支撑性会很差,容易翻

有止推杆的车型,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内八和外八是一样的哦,止推杆会限制车身的左右位移,内八和外扒不会改变它的重心分布,另外,这个是有降低重心的改件,不谈其他的,这个改件就会减少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路虎卫士模型是皮卡,不喜欢。。。

有皮卡的吗。。。哎,好久没有买新车了,不清楚啊。还是比较中意运动版的车子,很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止推杆的车型,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内八和外八是一样的哦,止推杆会限制车身的左右位移,内八和外扒不会 ...

玩了几年攀爬了,你这种改法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了几年攀爬了,你这种改法还是第一次见

改无止境。人类最伟大的事情都是因为三个字,试一试。哈哈哈。。。这么改不是为了外八,是为了降低陡坡的时候车头的高度,同时尽量少的减少对扭腰的影响

网友:
米可,你好,
米可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