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飞伟力911、912、913还是K110,120?

楼主(2020-09-27):
这几款在。宝的销量还可以 请问有什么区别 ,
室内飞,耐用,耐炸,配件多,推荐下。
此外买无刷还是有刷?

网友A:
110我买了俩,也是飞的最多的。但是感觉自己换的电机锁尾根本不行,不知道无刷能不能好一点。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我买了俩,也是飞的最多的。但是感觉自己换的电机锁尾根本不行,不知道无刷能不能好一点。

买官方空心杯电机,两元的和10元的差距很大

网友B:
新手室内911不二,安静,稳,110肯定不行,不要幻想翻跟头,可以一样买一架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室内911不二,安静,稳,110肯定不行,不要幻想翻跟头,可以一样买一架先试试

911和912有什么区别?飞起来就是一个大一个小吗?是不是911有个自我稳定?

网友:
疫情期间我在家里飞913,和大疆3S.

网友:
考虑一下933这种空心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和912有什么区别?飞起来就是一个大一个小吗?是不是911有个自我稳定?

对的,6G自稳非常好

网友:
只要你技术好,你家客厅足够大,700 级别的大机随便你飞
来自微站

网友:
伟力 V933 就是一件失败的产品,设计制造的精度有问题的,机身架上的主轴限位孔比主轴还要大一圈,主轴安装上去,明显晃动的,飞个悬停都飞到心惊肉跳。

另外,伟力 K124 调好后,挺稳的,在厕所飞个悬停都可以。
来自微站

网友:
楼猪入手没有 ,我有一台。
xianyu搜索"AAA伟力XK K110无刷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