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控与FUTABA的优缺点

楼主(2020-09-28):
FUTABA质量稳定。外观整体设计较好。摇杆座靠向内侧下沉很深,双指捏杆满舵容易碰到壳的边缘。
面板印字几乎全系列容易掉色。功能菜单的分布比较混乱,造成设置复杂不易上手,人机交互性差,软件方面有待改进。

近几年国产控总体来说工作稳定。质量和性能明显提高。外观设计模仿FUTABA四不像。外表做工有待改进。
有的国产控摇杆顺滑,功能菜单分布的逻辑关系整合优化的好,设置简单人机交互性好。

手感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摇杆只要顺滑没必要讨论哪个手感更好。
补充一点,很多人在用兼容DSMM、DSM2、FUTABA S-FHSS协议的接收机并觉得稳定,说明这些高频头协议都被国产消化吸收,不存在技术障碍,电位器在用高品质大品牌,稳定性有保障。

网友A:
这些东西,都是看经济实力。说这些没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都是看经济实力。说这些没有啥用。

在汽车普及的年代比如5000元的控能代表什么实力,呵呵,只是要客观的交流各自的优缺点,和实力无关

网友:
我感觉futaba设置还行 只要熟悉了 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简单

网友:
个人感觉 国产现在控 也就富斯 睿思凯有点进取心  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汽车普及的年代比如5000元的控能代表什么实力,呵呵,只是要客观的交流各自的优缺点,和实力无关

这是个爱好。怎么能和汽车比。
就算拿汽车比也是可以的。
有人开几千万的车,有人开几十万的,十几万的,有人开几万的还是10+年的车龄。
还有大量人再挤地铁,公交。
一样的道理。

网友:
喜欢什么就用什么,但这个的确与经济实力有关,能飞涡喷、大型汽油机、多缸像真甲醇机的都会选择高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爱好。怎么能和汽车比。
就算拿汽车比也是可以的。
有人开几千万的车,有人开几十万的,十几万的 ...

只做客观的技术交流,谈其他跑题了

网友:
futaba 质量稳定,电位器用十来年都一点不飘,失控概率低,这几点就够了

网友:
遥控器关键还是无线空口的稳定性,其他功能都是噱头
就好比国产车内饰极其豪华,三大件不行

网友:
futaba不是逻辑混乱而是不太符合常规,理解也很好的

网友B:
我也买过不少控了  futaba的有t8fg  t12z t14 t16 t18 t18mz  瓜婆的mz24   国产的天地飞9我有3个  富斯的i6  瑞思凯的x9d
用的最舒服的就是futaba了  周边配套多  稳定  至于你说的软件逻辑才是futaba的强项  非常好设置  最难用的是x9d 天地飞别看是中文的 设置一般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位器 我最老的t8fg  8年多了 现在还是一点都不漂  国产的我买的这些没一个不漂的  刚买回来就漂  不信你连上调参软件看看
手感你说因人而异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futaba手感好  这你不能不承认吧  不信你可以发起投票看看

网友:
俺用 天7已超过9年 感觉挺好 【井底之蛙】自嘲一下

网友:
会用天地飞,不会用t8f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不少控了  futaba的有t8fg  t12z t14 t16 t18 t18mz  瓜婆的mz24   国产的天地飞9我有3个  富斯的i ...

JR 9XII 的控用过吗? 也是经典控。

网友:
飞到精细处才能体会到遥控器的好坏, 个人认为遥控器的精度才是遥控器的精髓。  飞F3P 飞机入门控 就是FUTABA T8FG 不用不知道,用了就能体会到它的精度秒天地飞9.  精度不到位练习很浪费时间,提高不了。

网友D:
futaba摇杆座下沉正是为手小压杆方便操作,像t16你不觉得它设计的摇杆离控边缘太远了吗?人体工学是国产遥控器欠缺的。而且futaba系统逻辑很好啊,我倒是感觉国产遥控器控制逻辑混乱,比赛玩f3a和f3c都是futaba或者jr的,足矣说明其混控逻辑的好用。国产遥控器这几年提升的也很快,但是一般都是借助opentx系统,真正一套自己的系统开发没有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是无法完成的,其实国产遥控器可以把重点放在硬件建设上,也能闯出自己的路,比如睿思凯。

网友:
没那么神乎,现在电子元件都过关了,TX18S根本就没有对手,所有控都被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不少控了  futaba的有t8fg  t12z t14 t16 t18 t18mz  瓜婆的mz24   国产的天地飞9我有3个  富斯的i ...

Futaba的摇杆就是舒服,天地飞富斯用起来涩的不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国产没有高于3000元的高端控就能说明问题。进口控用料足,精度高,系统成熟,稳定性和口碑都不错。国产控用着也没问题。但是和真正的高端控还是有些差距,只能走性价比路线~

网友E:
玩了十几年,现在用16sz,32mz,还有Fx—22,10C,貌似还有个DSX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不少控了  futaba的有t8fg  t12z t14 t16 t18 t18mz  瓜婆的mz24   国产的天地飞9我有3个  富斯的i ...

我的8fg回中已经有8us的误差。

网友F:
十多年一直在用Futaba(10C(72MHz)→T8FG→14SG),很稳定,外观和手感也可以,只是微调电位器用五年以上可能会失灵,好在自己更换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 9XII 的控用过吗? 也是经典控。

用过9x  手感  做工  比futaba好多了  甩同时期的ff9几条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utaba摇杆座下沉正是为手小压杆方便操作,像t16你不觉得它设计的摇杆离控边缘太远了吗?人体工学是国产遥 ...

对吧 futaba的系统才是人家的强项  楼主硬是要把白的说成黑的  你让楼主设置一个滑翔机  大型像真机  弄几个混控试试  除了巨难上手的opentx  真不行  摇杆短就换加长摇杆啊  多长的都有  好一点的摇杆角度都可以调节  怎么就成了缺点了  楼主为了黑而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玩了十几年,现在用16sz,32mz,还有Fx—22,10C,貌似还有个DSX9

futaba 10c 2.4G  玩f3p 怎么样 手感

网友H:
设置复杂程度感觉还是看所飞机型,穿越类两种感觉差别不大,但是像真和大型固定翼还有直升机,像楼上模友所说,真要是用开源系统设置确实挺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设置复杂程度感觉还是看所飞机型,穿越类两种感觉差别不大,但是像真和大型固定翼还有直升机,像楼上模友所 ...

反了吧。越是复杂的混控越能体现出opentx的好用。滑翔机界opentx的占有率可不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十多年一直在用Futaba(10C(72MHz)→T8FG→14SG),很稳定,外观和手感也可以,只是微调电位器用五年以上 ...

futaba 10c  玩f3p 手感怎么样?

网友J:
看玩什么,除了电动漂移车,直升机。对控要求高点,其余不如用4G网络,手机当遥控,以后5G普级,物联网。大部分的遥控器可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玩什么,除了电动漂移车,直升机。对控要求高点,其余不如用4G网络,手机当遥控,以后5G普级,物联网。大 ...

看你说的,以后模型都自己飞了,还需要遥控嘛?模型的乐趣在哪?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G:
futaba 10c  玩f3p 手感怎么样?

10C全塑料,只能说手感不及TX18,都什么年代了,还痴迷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K:
10C全塑料,只能说手感不及TX18,都什么年代了,还痴迷进口?

我还不能稍微问下?问下就是痴迷进口??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G:
futaba 10c  玩f3p 手感怎么样?

没玩过f3p,摇滚手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了吧。越是复杂的混控越能体现出opentx的好用。滑翔机界opentx的占有率可不低。

滑翔机确实没用过开源飞,像真机和直升机之前用闭源的感觉调整还习惯,可能也是周围学习环境的原因,除了穿越其他用开源飞地方不太多,确实有可能是个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了吧。越是复杂的混控越能体现出opentx的好用。滑翔机界opentx的占有率可不低。

opentx混控时我是有点不太习惯,所以室内薄膜和穿越都用的开源,电滑,dlg,像真和大机用的就是主流那些闭源控了,开源四维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吧 futaba的系统才是人家的强项  楼主硬是要把白的说成黑的  你让楼主设置一个滑翔机  大型像真机  弄 ...

一个好的软件体现在实现功能的同时,人机交互性要好,同属性功能都划分到一个类别里,再比如设置大小舵,相关联的大小舵、曲线、指定开关一气呵成设置完毕,而不是不管是不是同属性,这个放这里那个放那里,FUTABA软件就是这样,显得设置复杂,功能分布不合理,人机交互性不好。这方面比某些国产控差的明显,我们都对比过。实在话FUTABA软件已经老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看玩什么,除了电动漂移车,直升机。对控要求高点,其余不如用4G网络,手机当遥控,以后5G普级,物联网。大 ...

真外行,4g的延时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外行,4g的延时很高的

知道啊,不然搞5G干嘛,延迟大,满足不了网联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的软件体现在实现功能的同时,人机交互性要好,同属性功能都划分到一个类别里,再比如设置大小舵, ...

就像你说的 首先功能要实现吧 然后再说好不好设置  你用天地飞9设置一个襟翼看看  他连个襟翼补偿都没有  还要自己另外再去设置混控  futaba在襟翼功能里直接就有襟翼补偿  舵量 速度 补偿方向 都可调节 这就是人家考虑周全的地方  你再设置一个蝴蝶刹试试  futaba直接在一个功能里都可以设置完成了  各种调节  你所说的呢? 你不要说有些国产控 有些国产控的  你把你对比的品牌 型号说出来 让大家评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的软件体现在实现功能的同时,人机交互性要好,同属性功能都划分到一个类别里,再比如设置大小舵, ...

FUTABA JR 的遥控器软件设计特点是针对航模的, 先选航模的种类,再选航模的翼型,再选具体的控制方式(拿固定翼为例 副翼数量,副翼襟翼功能,襟翼数量,襟翼延时角度,油门控制,还有各个机翼间的混控都可以模仿真机(具体可以看飞机的飞行手册))简单说就是你对航空知识有多理解对高端的控就有多了解。 由于要继承面向航模的软件特性FUATBA JR 遥控器的软件自然不会有像OPENTX 那样的自由度。 航模遥控器的功能多确实好,但稳定可靠和高精度手感好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才是重点,毕竟事故和失误的代价难以估计。 在相对简单的环境中我很喜欢用改装的ER9X遥控器,在模友聚会的复杂环境中当然用FUTABA 的遥控器;其实飞机炸了不害怕,就怕伤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 JR 的遥控器软件设计特点是针对航模的, 先选航模的种类,再选航模的翼型,再选具体的控制方式( ...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你说的 首先功能要实现吧 然后再说好不好设置  你用天地飞9设置一个襟翼看看  他连个襟翼补偿都没有  ...

天九是很早很早前的产品,人呢与时俱进,思维不能总是停留在历史的记忆里,你可以亲自和近三年内新品对比就知道了,这最有说服力。

楼主:
有的人认为用FUTABA是为了稳定,可是忽略一个问题,当你一直津津乐道的用着兼容FUTABA S-FHSS协议的接收机时说明什么,不管你是S-FHSS还是DSMM等等,只要国内搞定的就不存在技术障碍,不考虑品牌,信号的稳定性是一样的,除非FUTABA搞个更牛逼的协议,也许比其他的更稳定。

网友M:
技術不是問題
良心才重要
誰都不想因為廉價的元件跟粗糙的接線
導致數萬元的模型在幾年後在天上失控栽入人群
這就是FUTABA甚或是jeti這種高端貨還是受人青睞的原因

网友H:
话说最近的睿思凯兼容futaba的接收机 有失控现象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最近的睿思凯兼容futaba的接收机 有失控现象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是的,我自己和模友都遇到过。大概5个起落有一次1到2秒的失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技術不是問題
良心才重要
誰都不想因為廉價的元件跟粗糙的接線

哎,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自从今年8月从西安涡喷大会回来我就不这么看了。这届大会失控炸机不下10架。因为这是一个通航机场,干扰源太多,现场全是futaba,jeti,pb这样的好控,顶级控也是失控的一堆一堆的。唯一出场的国产控可能就是黄赛厂家的富斯pl18。出勤率最高,飞满全场,飞的很疯狂,就是不失控。我朋友回家就整了一台富斯PL18。我看了一下做工和手感,确实很好,外形也新颖。感觉futaba一直在吃老本,没有啥大的创新了。

个人认为从中国电子产品发展史来看,家电,手机、电脑等等等等哪一样不是国货逐渐击败日货然后进军全球的一个过程。遥控器这个东西国内只要想做,我觉得进口货被干掉是迟早的事情,中外民用遥控技术差距达不到鸿沟程度。遥控器之所以追赶速度慢一点是因为国内大的电子厂看不上而已。想想大疆统治全球80%的无人机市场,这样一个厂家,要是想搞,会搞不定一个专业遥控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futaba 10c 2.4G  玩f3p 怎么样 手感

老控的手感当年那是没的说,现在,当然是新控了!!!32MZ!!!!!

网友:
jr 9x2路过,,,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话说最近的睿思凯兼容futaba的接收机 有失控现象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表提了

9月底参加比赛,5b,第一轮我满分,第二轮还差30多秒,我飞机回场准备回来扎点了。
突然失控。眼睁睁看着飞机掉,眼睁睁看到手成绩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哎,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自从今年8月从西安涡喷大会回来我就不这么看了。这届大会失控炸机不下10架。 ...

请问pb是啥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O:
表提了

9月底参加比赛,5b,第一轮我满分,第二轮还差30多秒,我飞机回场准备回来扎点了。

也是睿思凯副厂接收?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也是睿思凯副厂接收?

是的,但是不是新购的,用了不短时间了,以前很稳定
这次也是第一次遇到,比赛场地不佳,场地有高压线和信号塔
正好在高压线上进场,没办法,风向如此

网友N:
powerbox ,一个小众品牌,号称德国神马神马,外形类似jeti。平板天线,屏幕也在上边,一万多。图片难找,某宝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的,但是不是新购的,用了不短时间了,以前很稳定
这次也是第一次遇到,比赛场地不佳,场地有高压线和 ...

我之前老的副厂接收还好,不过新出的批次真失控。另外就是现在在信号塔附近不管什么接收都有丢包的情况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powerbox ,一个小众品牌,号称德国神马神马,外形类似jeti。平板天线,屏幕也在上边,一万多。图片难找 ...

谢谢!买不起买不起啊

网友:
72时代没有国产控,少数的几个国内产家的控可靠性太差。2.4后国产控慢慢成长,但是缺少操作系统。目前国产的16,18用open的控,开关这些元器件质量太差。还是鼓励国产控,要继续用心做,其实因为有国产控后无论控也好接收也好,低成本的控也推动了模型发展。

网友(2020-10-31):
我的 FF9 已经用了13年了 还在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哎,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自从今年8月从西安涡喷大会回来我就不这么看了。这届大会失控炸机不下10架。 ...

刚买PL18的人,听了很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刚买PL18的人,听了很舒坦

PL18外形硬朗的风格不错,唯一不喜欢的屏幕在上面伸出来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PL18外形硬朗的风格不错,唯一不喜欢的屏幕在上面伸出来一块

瑕不掩瑜吧,就看手感如何了,我的还没送到,快递爆仓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不少控了  futaba的有t8fg  t12z t14 t16 t18 t18mz  瓜婆的mz24   国产的天地飞9我有3个  富斯的i ...

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最近的睿思凯兼容futaba的接收机 有失控现象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是的,我的睿思凯配14SG,这个月一次飞突然失控,也就50米左右,突然一点反应没有,所有舵面失控,眼看着飞机高速坠地,捡回飞机试各个舵面却又正常了,莫明奇妙。地面试车就发生过突然全部舵面无反应,接收机灯闪,显示已失控。关电源再开又正常,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天上又再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