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有大神试过用21700电池做动力的吗?

楼主(2020-09-28):
如题:用21700电池做6S5P动力源,六轴起飞重量在8KG左右,5008电机;正常航拍,不做暴力飞行,能成功起飞不?续航时间如何?
请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买一个6s5p试一下呀。4kg应该行,只要电池不太热,电流控制在15a-18a,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6s5p试一下呀。4kg应该行,只要电池不太热,电流控制在15a-18a,猜的。

买一个万一不行的话那就太浪费了。

网友:
先要看看正常飞行时的电流多少

网友B:
比较笼统....
  假设FlashEagle U5008  330KV T-M1745桨 6轴 总重8KG 单轴1.333KG/单轴 大概功率133.2W  效率12.25
总功率133.2*6=799.2W
电池6S 5P 相当于6*3.85*4.8*0.9*5==498.6W/H
飞行时间大概就是498.6/799.2*60==37min
  一般来说本身还有一部分耗电 去掉8-12%续航时间 大概能飞33分钟的样子
   不过你光电池就30节,算上包装怎么都得75G/节 1745桨6轴 轴距怎么也得820mm 总重8KG 恐怕打不住

网友:
新晋博主一枚,请大家多多关注哦~分析行业局势,解析就业痛点~技术解析,视频教程制作。喜欢请关注
抖音搜索:航模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笼统....
  假设FlashEagle U5008  330KV T-M1745桨 6轴 总重8KG 单轴1.333KG/单轴 大概功率133.2W   ...

好专业的解答,谢谢!!

网友(2020-11-09):
你应该提供你飞机的起飞电流 这样才能计算电池是否够用 现在我有一架6轴 起飞十公斤 用的就是18650电池组 空机55分钟

网友C(2021-01-08):
我就用的21700电池组,6s2p,单节4900mah。机架ATG600,电机3508/400kv,15寸桨,带云台、gopro的起飞重量2400g,续航40分钟,很满意了,准备继续搞6s3p或者4p的,这个重量对15寸桨来说有点轻了,有些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的21700电池组,6s2p,单节4900mah。机架ATG600,电机3508/400kv,15寸桨,带云台、gopro的起飞重量2 ...

21700在哪家组的?我也想组

网友(2021-03-16):
21700是过客呀

网友:
能用,但是电放不彻底。

网友:
某鱼找我,专业21700精组,闲,鱼用户搜索穿云航模无人机大全。

网友(2022-05-31):
请问飞越窥视者的机架,4轴760轴距,6s电池10000ma,4014马丁电机单电机2000g拉力,17.5寸桨如何把重量控制住,现在机架大概1500g,图传大概500g,还有电池1350g,还需要加多重才能使机器不飘。用的是卡录所以云台也用不上,

网友:
这种硬壳电池关键是放电问题,能量密度比软包确实有优势。悬停会比软包要强,但是一旦动起来就变得随机。
如果一定要用,建议采用非常规电压,比如软包6s,你就用8s

网友:
我用过,21700   6s3p.一万两千毫安,500改的轴距800,悟动力,好盈铂金30安电调,15寸浆。起飞重量在3公斤左右,实测悬停四十多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