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有大神试过用21700电池做动力的吗?

楼主(2020-09-28):
如题:用21700电池做6S5P动力源,六轴起飞重量在8KG左右,5008电机;正常航拍,不做暴力飞行,能成功起飞不?续航时间如何?
请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
应该可以 我用4S2P能飞450

网友:
4s2p 飞550  挂云台加小蚁相机  悬停半个小时左右 4s3p同样挂载 悬停42分钟左右  降落电压单片3v,落点后回到3.35左右

网友A:
前排挤挤  。
6S 5P 相当于6S 24000mah 放电平台比较低相当于 3.8V
总容量 3.8*24*0.9*6==492WH
你的桨不知道什么型号 so 不好计算 假设使用MT MN5008 340KV 1758CF桨
6轴 8KG 单轴就是8/6 1.33KG
查表可知 大概效率在9.3G/W
8000/9.3= 860W 功率
飞行时间492/860*60=34分钟
  但是一般你还带云台什么的 肯定耗电吧,一般去掉8-12% 就接近你的实际悬停时间 仅供参考。  还有你这飞机重量8KG恐怕 打不住。。。

--------而且我记得你问过这个问题了 又发了一遍帖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排挤挤  。
6S 5P 相当于6S 24000mah 放电平台比较低相当于 3.8V
总容量 3.8*24*0.9*6==492WH

21700目前容量5000mah的,放电只有10a,5p也只有50a,电流不太足。要4000mah的,放电35a。所以容量只有20ah。重量电池估计要到2200g,机架加云台相机总重量要控制在5.8kg以内,除非是小云台相机,否则应该是打不住了。

网友C(2021-06-24):
引用 网友B:
21700目前容量5000mah的,放电只有10a,5p也只有50a,电流不太足。要4000mah的,放电35a。所以容量只有20 ...

21700  4000mah的能做到1p 35A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700  4000mah的能做到1p 35A放电?

LG 40T宣传是可以达到,具体没有用过也没有测试过。

网友:
我6s3p.四轴800能飞四十多分钟

网友:
按照总重量算下电流,看看大约总电流,就知道电池能不能支持了,只要放电电流够用就行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C:
21700  4000mah的能做到1p 35A放电?

索尼c6,21700就可以35安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