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装的机,连续烧电调,求助高手们,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9):
刚才一套散件,自己新装的机子,基本配置如下:

电机SZ-SPEED 2207 KV2500
电调:四个分体电调:乾丰 MAVERICK 野牛30A 32位
飞控:SpeedyBee F7 AIO蓝牙飞控
电池用的4S 75C

收到件后,我将飞控固件升级到BF4.1.1,电调固件升级到 BL 32.7版本,以支持双向dshot协议,然后开始装机:

装机一切顺利,然后调参设置,协议选择的是dshot600,开启双向dshot协议,在“电机”选项中,拉动滑块,能正常看到电机转速,感觉一切正常。
室内自稳,手动初步测试,一切正常。
第二天室外飞行,树林中慢速飞行,手动,飞完两电,每次飞完后我都立即检查一下电机温度,感觉温度稍高,但不烫手,本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接下来噩梦来了:

上第三个电池,仍然树林中慢速飞,高度2米左右,不到一分钟,飞机突然倾斜掉落,我也没有在意,过去观察,也没有发现不正常,解锁,打air模式,这时发现4号电机不转,立即上锁,用手拨动电机,也没有卡死,拔电,拿回起飞点,重新检查电机确定没有问题,重新上电,123号电机自检都正常,4号电机居然慢速转了起来,立即断电,回家后将4号电机拆下,接到3号电调上,在BF调参软件中检查,正常,这时基本确定4号电调完蛋了,但表面看不出烧的任何迹象,还能连接到BLHeliSuite32软件进行调参。这是第一块坏的电调。

接下来问题更离奇:接以上步骤,飞机上还有三个电机和四个电调(其中4号坏,拆掉了电机),在BF调参软件的“电机”选项中,拉动滑块,123电机都正常转动,大约到1000多转后,拉到最下面停止转动,以为三个都正常,我再重新拉一次,怪事发生了,这时发现2号电机不再转动,重复几次,都是只有1号和3号正常转。这时我断开电池,重新上电池,1号3号正常,2号电机只是在上电后,第一次拉动滑块的一开始断续转动三次左右,再向上拉就不动了,然后再重复做,就没有任何反应了,重新上电池,也是第一次拉动会断续转三次左右。将2号和3号电机互换,也是2号位置电机不正常转,确定是2号电调坏了。这是第二块坏的电调,匪夷所思。

联系商家,商家发来两个新的同型号电调,立即装好,还是和之前一样室内飞没有任何问题,室内基本上就是原地悬停。
接下来室外试飞:有了上次的问题,我给飞机上电都产生了心理阴影,这次不在树林中飞了,完全在空场中,飞行高度3米左右,慢慢飞,顺利飞了两电,第二电顺利降落,本以为没有问题了,接下来,问题大了,上第三电,立即感觉不对,自检声好像只有一个,听不真,解锁打air模式,居然只有2号电机转动,134都不动,立即断电,过一会重新上电,这时解锁打air模式,123电机正常转动,4号电机不转,然后断电,过一会重新上电,悲剧了,明显看到4号电调冒烟了,这次不用检查,直接判定电调完蛋。这是第三块坏的电调。

也就是说,新装的机,一共在室外试飞两次,坏三电调。
和商家交流,商家也不确定是怎么回事,第一个坏,因为在树林中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有东西进电机造成堵转等,但第二块居然在调参软件中拉到1000多转就坏了,第三块是仔细观察的,每一个操作我都仔细,就是为了找问题,结果也是坏的莫名其妙。商家怀疑是不是飞控有问题,这个我也不确定了。

现在我将整机发给商家让他们检查,各位大神们,也给找找原因?
我能想到的:
1.电机和电调不匹配?是不是电调最大电流(30A)有些低了?
2.质量问题?(特别是电调或者电机)
3.飞控问题?(以前没有用过F7的,也没有用过分电板和飞控一起的)
4.安装问题?(我每接几个焊点,都用万用表测试有没有短路,所有装好后,我将接线焊点用黄胶固定,我自己是检查不出短路的)。

楼主:
要找原因啊,找不到原因,都不敢接新电调了,也不敢上电了,整机同时发给你商家了,要不然,我就上图了

网友:
4s建议45a以上电调,6s30a勉勉强强,虽然看描述跟电调极限没啥太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找原因啊,找不到原因,都不敢接新电调了,也不敢上电了,整机同时发给你商家了,要不然,我就上图了

这个问题我是没有遇见过啊  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
大一号电调吧

网友A:
看一下电机参数不就出来了吗?只是估计是电调超符合工作的只是猜的2207的电机2500KV看参数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我试者分析一下
首先,检查螺丝是否顶线圈!

第一点:应该不是,现在的电调几乎能兼容所有同型号的电机,30A也不小,在树林中飞电流不大,总I不超过20A。
质量问题:我认为电机方面可能性大,还是一些可靠的老厂家生产的信得住。
3飞控,speedy的F7、F4我用过,没出过问题几乎,可以排除。
4.可能性很小,要是有短路上电时就烟花了。

综上所述:问题应该出在电机上,可能是电机制造工艺上的问题,试试用其他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机参数不就出来了吗?只是估计是电调超符合工作的只是猜的2207的电机2500KV看参数吧希望能帮到你

我查了一下参数表,这个电机,使用4s电池时,使用乾丰5149桨,100%油门电流是42.6A,我使用的是5143桨,可能最大电流与这个差不多,电调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机参数不就出来了吗?只是估计是电调超符合工作的只是猜的2207的电机2500KV看参数吧希望能帮到你

另外,请教大神,电调和电机,如果不连接飞控,如何检查是不是损坏?我怕如果坏的电调,连接飞控的话,会将飞控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者分析一下
首先,检查螺丝是否顶线圈!

螺丝是否顶线圈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装电机时,就特地注意螺丝的长度,
按你的分析,我下一步重新购买四个其它牌子的电机试试,要过节了,也没有时间折腾它,等节后,也看商家检查的结果,只要能明确找到原因,就是好的结果。

网友C:
你这是fpvrace家的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也是4号电机出的问题,先后买了2块电调,3个电机,就是搞不好,差点退坑。最后寄回厂里给弄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参数表,这个电机,使用4s电池时,使用乾丰5149桨,100%油门电流是42.6A,我使用的是5143桨,可 ...

电调从参数来看是足够的,慢慢飞也没满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从参数来看是足够的,慢慢飞也没满油门。

如果电机堵转,会不会烧电调?在室外飞行,再注意,也免不了会出现短时间堵转的情况,比如电机有时进沙子,有时会挂在树上。
我目前在玩的一台机子,陪我从新手练习到了能熟练钻树林,从最开始的一个电池炸多次,到现在慢速基本不炸,一路下来,电机堵转的情况应该发生过无数次,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烧电调的情况,当然目前的电机是2205的,电调是8位30A的。新装的这个电机是2207的,电调是32位30A的。

测试新装的电机,回想起来,想不起有明显的堵转情况,最后一次出问题,第二电飞完落地时,地面有尘土被桨吹起,会不会进入电机引起堵转就不确定了,如果这么容易就烧,也无法玩了,之前的机子,也是一样的飞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也是4号电机出的问题,先后买了2块电调,3个电机,就是搞不好,差点退坑。最后寄回厂里给弄好 ...

厂里给搞好,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我的寄回商家了,目前商家也找不到原因,只是建议我换45A四合一电调,但目前的配置,也是从商家购买的套机散件,要不然,我不会这样组合的。

我又从其它商家下单了四个其它牌子的电调,以及4个其它牌子的2205电机,我打算下一步先将2207电机换成其它牌子的2205电机试试,如果电调还烧,就换其它牌子的电调试试,反正就是打算不断排除,不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fpvrace家的吧

正解!!!!!之所以购买这个,就是因为去年我入坑的时候,从他们那里购买了一套,一直陪我练习到现在,新手无数次炸机,虽然各种损坏,但飞控、电调、电机都从来没有坏过。我也练习到手动可以比较自如地在小树林中飞,所以信任。

这次的配置,当然不同于之前的配置。实际上出问题无所谓,只是想找到原因所在,这样才能有经验,才能进步吧,等再装机,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里给搞好,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我的寄回商家了,目前商家也找不到原因,只是建议我换45A四合一电 ...

没说,电调电机我都换新的了,我猜可能飞控有问题

楼主:
解决方法第一次汇报:

送修后,商家也没有给出特别确定的原因,回来后,我直接将四个2207电机换成了四个银燕2205的电机,桨换成了5045,估计每个电调最大电流不超过30A。目前飞了三电,中间有两次刮树枝,有一次撞树干,四号桨折断。目前其它正常,特别是电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第一次汇报:

送修后,商家也没有给出特别确定的原因,回来后,我直接将四个2207电机换成了四个 ...

我认为可初步判定为电机问题,是不是原来的电机进角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