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论坛首发的电感测微头

楼主(2020-09-29):
在研读Moore的机械精度基础的过程中,曾经看到过他们测量直线度和平面度使用的电子杠杆测微头,据说精度非常高,一直没有见过,去网上找了一圈发现价格感人,根本不是爱好者能够使用的,后来咸鱼上意外遇到一个卖家有几盒发了霉的带线测头,赶紧买下研究

我买到的测头实物如下图:

型号是DGC-6P/A,去中原的官网上查看,居然到今天都还在生产,型号也是一样的。

给出来的指标是很高的,量程+-0.3mm,重复性指标有0.05um,量程内的线性误差有+-0.5%(换算下来线性误差是+-1.5um),测力只有12-18克,三丰的机械杠杆表给出的指标是精度3um,测力是小于30克。相比较,可见电感测微头的指标很不错。

本来就是当尸体收回来的,所以也不用爱惜,直接拆开

结果这里面出奇的简单,没有齿轮,没有轴与轴承,没有转动部件,测头和外壳之间是靠一张厚度约0.1mm的弹簧钢片连接的,机壳内部有限位的机构,所以测头只能在约1mm内的行程动作,在测头的末端是一截铁芯,穿在一个线包里面,还有一根弹簧拉着,和外壳之间再无别的联系。由于没有齿轮之类的传动机构,所以这种测头的读数可重复性才能做的如此之好(0.05um),结构又是如此之简单,简直配不上售价

网上找了些帖子,大致讲述了原理,确实是电感、电容测量领域的降维打击,这些非接触式的测量方法极大的提高了测量指标,当然也不全是优点,比如温度稳定性、受电磁干扰的影响等等都是他们的劣势。

网友A:
长见识了。
问一下,没有轴与轴承,那么这杠杆的支撑怎么做的?是不是壳体开口处?

楼主:
本来想自己做一个LVDT的测量仪表,结果还没有开动,就遇到了一台全新的机器,是中原量仪厂72年出厂的,整机编号512,可惜没有说明书,所以也并不知道配件是否齐全。
根据它的原理,简单测试测头的响应结果如下

配上原装的仪表,测量Z周向下运动,步进值1um

最后试了下用手按工作台

特别是最后按这两次,我仿佛第一次看清世界,这个震撼程度不亚于第一次使用显微镜看到叶片的细胞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
问一下,没有轴与轴承,那么这杠杆的支撑怎么做的?是不是壳体开口处?

开口处的两个螺丝压着一张弹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口处的两个螺丝压着一张弹簧片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直接用个电位器

网友:
学习啊,长见识

网友B:
ADI有专门的LVDT放大器AD698/AD598,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I有专门的LVDT放大器AD698/AD598,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没有试过,但是估计够呛,目前看到的测微仪都是桥式电路的,直接上运算的估计最终都会栽在enob上,毕竟能分辨出0.1um估计需要超过15位的分辨率

网友C:
多少钱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淘来的?

比铜贵一点

网友D:
怎么突然感觉业余条件下也能做了,线圈,交流电源,机械毫伏表。大致就齐活了

网友E:
一直好奇电感测微的构造,第一次看见!感谢楼主!

要是方便,啥时候把放大器盒子打开,看看里面构造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突然感觉业余条件下也能做了,线圈,交流电源,机械毫伏表。大致就齐活了

我查了些文献,确实有不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自己用漆包线绕制的传感器,看照片也是瞎绕的,从他们给出来的结果看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好奇电感测微的构造,第一次看见!感谢楼主!

要是方便,啥时候把放大器 ...

百度上有完整的电路图,你搜小型电感比较仪就行,里面出奇的简单,全三极管的,主要部件就是一个桥路,把位移产生的微小信号给出来,然后就是交流放大器,最后用相敏检波器把直流信号提出来接表头。
我初步上电一晚上看到这套设备还是有5um的漂移,做长期测试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设备的名字叫做比较仪,之后的dgb-3开始就叫测微仪了,估计是优化了温漂之类的参数

网友:
这种设备的制造难度其实在于标定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