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80小床的主轴孔锁紧杆,配合电子挂轮

楼主(2020-09-29):
改装电子挂轮之后,别的功能都用到了,唯独分度功能没有想到合适的扩展用途,核心在于如何锁定主轴以保持设定的角度,后来想到了自行车的车把立杆锁紧方式,于是研究一下主轴孔的尺寸,做了一个主轴孔锁紧杆(^_^),分享一下大家交流,改进建议

这个主轴孔锁紧杆还算简单实用吧,其实车床主轴一旦可以牢固锁紧之后,就不止划线这么简单的用途了,如果配用手电钻软轴夹头,甚至微型动力头和小砂轮打磨头等附件之后,可以实现插齿,拉皮带轮内孔键槽,铣光轴侧平面,四方面/六方面,铣光轴键槽,钻等分孔等功能,
还有哪些可以扩展的用途,老友们留言吧

网友A:
坐沙发的我承认,没看懂是怎么锁紧的,具体那张图是实现锁紧的也没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沙发的我承认,没看懂是怎么锁紧的,具体那张图是实现锁紧的也没弄清楚。

锁紧杆的两段圆柱在螺杆拉紧的时候,斜面分别向两侧滑动,挤紧主轴孔内壁,同时把锁紧杆外端的钢片也压紧,然后钢片的另一端固定在床身的皮带罩螺杆上,这样主轴就无法转动了,需要调整主轴转角度时,只需松开锁紧杆的内六角就行了,转动主轴角度后再锁紧,锁紧杆的两段斜面圆柱,就是自行车把的立杆锁紧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沙发的我承认,没看懂是怎么锁紧的,具体那张图是实现锁紧的也没弄清楚。

啥眼界啊,楼主用的是偏心张紧,用螺丝和连片固定主轴。锁紧力全来自两个斜铁。锁力足够了。

网友B:
楼主,那电子挂轮是不是可以拿来分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电子挂轮是不是可以拿来分度呀

是的,电子挂轮可以用来分度,最后一图的刻线分别是5度分划和1度分划,锁紧杆就是为了固定主轴角度的,把卡盘上预先划了六等分线和四等分线,不用看角度显示也能简易分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锁紧杆的两段圆柱在螺杆拉紧的时候,斜面分别向两侧滑动,挤紧主轴孔内壁,同时把锁紧杆外端的钢片也压紧 ...

可以把外面那根斜面圆管烧死在铁片上,拧螺丝抽紧里面的那根斜面管,撑紧,就锁死了。

感觉还是简单易行啊,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外面那根斜面圆管烧死在铁片上,拧螺丝抽紧里面的那根斜面管,撑紧,就锁死了。

感觉还是简单易 ...

没有电焊,正准备入手氩弧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焊,正准备入手氩弧焊

氩弧焊有地方的可以,不然那个气瓶,很是难搞。
小气瓶又非常不经用,还灌不到气。

感觉可能那种二保焊不用气体,用药芯焊条+自动送丝的焊机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有地方的可以,不然那个气瓶,很是难搞。
小气瓶又非常不经用,还灌不到气。

自己在家里做小东西玩,偶尔用用,氩弧焊不会噼里啪啦打闪冒烟,二保焊家里用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有地方的可以,不然那个气瓶,很是难搞。
小气瓶又非常不经用,还灌不到气。

药芯焊丝不好用,还不如直接用普通电弧焊呢,家里用搞个交直流氩弧焊+冷焊一体的机器比较实用

网友:
用胀管结构比较好

网友C: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也搞了一个210小车床,我发现就是说的两山,一条比较宽的是接触上的,另外一条大托板根本不接触,对不对?小的一条是尾顶用的,对吗?厂家的销售,给我画了个图,说两条轨道都是接触大拖板的我的车床就有问题了,是他搞错了?请教了,忽略我,不会用专业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也搞了一个210小车床,我发现就是说的两山,一条比较宽的是接触上的,另外一条大托板根 ...

是的,床身的两条平面滑道和山型滑道分别对应给大拖板和尾顶

网友D:
用膨胀螺丝原理也行。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膨胀螺丝原理也行。

是呢,当时正好手头有一段钢管料头,就做了这种最简单的

网友E:
也可以装一个刹车盘到主轴上

网友:
用个86闭环做主轴动力,数控螺纹、分度什么的都解决了,应该比电子挂轮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装一个刹车盘到主轴上

下次电子挂轮套装可以赠一个刹车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装一个刹车盘到主轴上

以后电子挂轮套装可以赠刹车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