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

楼主(2020-09-30):
大佬说一下这两个主板哪一个直接支持sbuss的接收信号,就是直接可以用伟力的X6控对频就能飞的

网友:
上面那个是用原厂控的。

网友:
M1还能用伟力的控?

网友A:
不能和伟力遥控器对频吧!
只能和原厂遥控器(粉色主板),或者futaba S-fhss制式遥控器(黑色主板)直接对频。
其他控要外挂接收机,支持S-BUS信号和DSM/X信号外挂接收机。

网友:
原厂控就不能用扶他吧?

网友:
买个m1你还用伟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和伟力遥控器对频吧!
只能和原厂遥控器(粉色主板),或者futaba S-fhss制式遥控器(黑色主板)直接 ...

两个都支持外挂接收机是吧?

网友:
咋没入m2m1这个大小对比110提升不大啊,m2直接一点

网友:
OpenTX的控用原厂版本更好用,高频头升级最新版本,直接用OMP协议,还可以回传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支持外挂接收机是吧?

都支持,黑色自带Futaba有机会不能再插Futaba接收

网友:
意思是黑色的不能用原厂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