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8cm手抛机改

楼主(2020-09-30):
天地飞7通接收去壳子
佩恩1s有刷电调
双发8520直驱电机
3.7克舵机×2
1s650ma电池
这配置可以不,求大佬指点,手抛机需要掏空吗,电机需要注意角度吗,重心是不是要控制在机翼1/3处。

网友A:
感觉电池有点重,不过可以试试,建议350MAH,这个动力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池有点重,不过可以试试,建议350MAH,这个动力很好飞

这个双发电机可以差速,差速跟副翼那个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双发电机可以差速,差速跟副翼那个好点

没有玩过差速,感觉像玩具

网友B:
我有个同款,不过是天6接收机,400mah电池,这些设备做不轻

网友C:
我也买了佩恩这一套,用2s电池+双发动力强劲,但是注意有射桨问题。不知是不是电机转速太高了

楼主:
今天东西都到了,装好了,650ma的电池太重了,用的300的电池,装好后83克,半油推力36克,满油68,外面下雨了,天晴了就去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同款,不过是天6接收机,400mah电池,这些设备做不轻

我就是模仿你那个做的,已经飞了,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模仿你那个做的,已经飞了,很好飞

网友D:
前辈你好,假如改4发是不是得配两个电调啊

网友E:
楼主你好 再哪儿买到散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佩恩这一套,用2s电池+双发动力强劲,但是注意有射桨问题。不知是不是电机转速太高了

用2s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再哪儿买到散件  谢谢

淘宝搜佩恩创新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假如改4发是不是得配两个电调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双发动力就很强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