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接收机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0-10-01):
一个世派的接收机,对码OK,信号灯OK,通电后舵机正常。但是电机只是B的一声,之后就毫无动静,没有电池提示音。推油门也没效果。换了几个电调和电机也都是一样的情况。请问这种情况下是接收机坏了么?

谢谢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哈!

网友:
电调换一个通道试试

网友:
重新校对油门行程

网友:
接收机没坏,油门没校准

网友A:
油门通道和其他通道一样。要检查油门通道或者任一通道是否工作正常,只要在这个通道上接一个舵机就可以判断。检查油门通道时把电调插到另一个通道上供电。

网友:
校对油门,这个情况接收机问题几率很小。

网友:
可以试试油门设置900或者在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和其他通道一样。要检查油门通道或者任一通道是否工作正常,只要在这个通道上接一个舵机就可以判断 ...

感谢您和帖子里其他模友的热心帮助!

照着您的说法把电调连在其他通道上供电,电调可以正常工作,甚至可以用其他摇杆校准并控制油门。

但是把舵机连在油门通道上时则毫无反应。在舵机插上油门通道的瞬间能听到舵机沙沙的一声通电反应,但是之后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出,所以舵机没有反应。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插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和帖子里其他模友的热心帮助!

是不是遥控器这边设置油门锁定了,所以不管是接舵机还是电调,动操纵杆都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这边设置油门锁定了,所以不管是接舵机还是电调,动操纵杆都没有反应

谢谢您的新思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同样的设定,用其他同型号接收机没问题的。用这一个就不行。

不过我回头还是确认一下设定!

节日快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