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小白看看呗!

楼主(2020-10-01):
加速度计怎么校准不了!自己一只动

网友A:
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

pid怎么调。起飞老往前飞。一点都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d怎么调。起飞老往前飞。一点都不稳定。

正常现象,穿越机没有其他辅助定位,起飞后会飘

网友C:
这个软件怎么调油门?谢谢,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怎么调油门?谢谢,同款

油门在遥控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象,穿越机没有其他辅助定位,起飞后会飘

就是没法起飞那种!加油就翻车

网友:
加油就翻看看电机转向对不对,桨转得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怎么调。起飞老往前飞。一点都不稳定。

自稳稳不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稳不住吗

对。。自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