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维修

楼主(2020-10-01):
求大佬给说一下朗宇M2这个连杆里面的轴承和螺丝买那个,某宝上看不懂要买哪一个

网友A:
卡尺量一下内径,外径,厚度,x宝找个微型轴承店,把数据给到老板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量一下内径,外径,厚度,x宝找个微型轴承店,把数据给到老板就行啦。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