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怎么入坑,求解。解不开锁

楼主(2020-10-02):
(无正文)

网友A:
大概率油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油门问题

怎么调知道吗?

网友B:
就是这个论坛有教程,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论坛有教程,仔细看看。

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油门问题

遥控器能连到接收机,接收机连不到飞控呢

网友:
哔哩哔哩上面有好多教程,特别详细,

网友:
应该是最低油门的值设低了…空心杯其实对新手不友好,砸几下电刷就…

网友:
以后记得发截图,手机照片实在看不了

网友:
主要就是这两处,油门的最低值要接上遥控再看真实数值。第二处劲量将飞机放平就好,一般空心杯没这个问题。

网友:
要放平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