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寸牙签洗桨怎么调?

楼主(2020-10-02):
洗桨比较厉害,抖动很明显,飞的过程中抖动后飞机会自己加电,然后就飞高,很危险,求助一下怎么调。洗桨洗就洗吧,关键是不知道为啥会加油门,飞机就蹿了。

楼主:
目前用的银燕3024桨,这桨有点软,换kk家75mm两叶桨就不洗桨了。

网友A:
加大滤波器参数可以改善,只要电机不过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滤波器参数可以改善,只要电机不过热就行

感谢。已经更换螺旋桨了,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