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随口一问关于电调的寿命

楼主(2020-10-02):
各位老鹰的电调除了炸鸡以外啥时候会坏
电调的一般寿命多少起落?
随口一问

网友A:
手上有一个十年前的中特威30安,目前状态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个十年前的中特威30安,目前状态良好

好像电调不容易用坏?

网友: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很长………。

网友:
不烧跟难用坏,十多年没问题。

网友:
不过载基本就不会坏。。。

网友:
如无特殊情况,比如炸鸡,短路,过压之类的问题,电调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的坏

网友:
电调正常使用,等待老化的时间回很久。电器天敌,短路进水过载和外力!

网友:
13年的铂金30A 在我的H4上服役至今..... 给研二师弟飞航线规划教学用大概飞了能有上千个架次了,6S 8000电池都飞坏了3组了

网友:
看品牌,好的品牌质量过硬,不过载不重摔基本不会坏,要是杂牌缩水的那种就不好说了,天上飞的没必要去省那一点

网友:
目前我使用过的,还没用坏的,只有炸到水里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