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天空端和大疆天空端画质一样吗?

楼主(2020-10-03):
vista天空端和大疆天空端画质一样吗?
我看到最近新出的机型都是vista天空端,这种画质怎么样?

网友A:
看用得什么摄像头,如果是大疆的摄像头就是一样的。
如果caddx的nebula这种的就不一样了。
数字传输本来穿的就是数据。画质和au或是vista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得什么摄像头,如果是大疆的摄像头就是一样的。
如果caddx的nebula这种的就不一样了。
数字传输本来 ...

那信号强度呢?

网友B:
DJI的摄像头,画质是一样的,但小的天空端的功率弱些

网友:
不远航vista绝对够用,好在轻巧,安装方便

网友:
一样的画质,只是一个不能录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的摄像头,画质是一样的,但小的天空端的功率弱些

哪里看出功率弱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看出功率弱一些

大的天空端能开到1200mw,小的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的天空端能开到1200mw,小的不行

小的也是能开1200的没说到点子上,大小区别在码率稳定上。实际飞行某些环境下,VISTA的码率不如大天空端稳定

网友:
摄像头一样画质就一样,vista也能开1200mw, 只是单天线,图传距离稍微差一些而已。

网友:
Vista大部分时候够用了,就是绕射弱一些^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的也是能开1200的没说到点子上,大小区别在码率稳定上。实际飞行某些环境下,VISTA的码率不如 ...

散热差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散热差点把

按理来说是差一点,但实际使用中5-8分钟飞行散热问题基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