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在遥控回传经纬度的问题

楼主(2020-10-03):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装了gps,遥控里面回传的gps经纬度固定不动(经纬度较大),但是osd上面是实时变化的(经纬度差别较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有人么,怎么0阅读

网友A:
有啊,是个东西他就有误差

网友B:
用啥回传的  搞个脚本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是个东西他就有误差

关键遥控上的回传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回传的  搞个脚本玩玩

卧槽,你这是什么高端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