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E MERAK E750安装未来F3C机壳过程详解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10-03):
最近有空做了一下天璇星的全包机壳安装注意事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拿到的包装很结实,可以很好的保护机壳。

相当多的填充物

这次我是在MERAK E750天璇星机体上安装,因为未来机壳是最新推出的,所以天璇星侧板上没有预留future的安装孔位(升级款EVO侧板自带这个孔),我们要稍微改造下。
需要在侧板上打4个M3的孔,前端安装孔位置相对比较好改,因为侧板该位置原本就有一个M2的小孔,只需要扩大一下就可以了。
尾管位置的孔是在原安装孔位垂直向下5.5mm的位置。

开好孔以后安装机壳固定柱,前面用短柱,后面用长的。

下面是机壳开孔位置,这里测量要尽量精确,避免开错。

找到大概的开孔位置后先贴上纸胶带,这样做标记也不会弄脏机壳。

高度也比较容易测量。我的方法是把机壳平放在桌面,直接从桌面向上量187mm就好。

开孔请注意,这里开一个2-2.5mm左右的孔就足够了。有朋友可能会问这样螺丝怎么放进去啊?不急,您接着往下看。

尾壳下部要开两个直径12MM左右的孔,用来穿过脚架减震垫。

根据说明书的尺寸确认好孔的中心点

直接用开孔器搞这两个孔就可以啦。

开好孔以后撕掉纸胶带,然后用砂纸打磨下毛刺。

机头的处理方式一样,根据说明书要求尺寸开好安装孔。

下面拆掉尾波箱,然后把尾部支撑棉套在尾管上,这里要注意尾拉杆穿过的椭圆形孔是偏心的,从机尾方向看过去是偏向右边,不要装反。

这里可以用双面胶或者是502来固定,固定时注意支撑棉要紧靠尾波箱固定环的位置。

机壳的尾部可以包裹半个尾波箱,这样更美观,就是把像下图一样切除一部分就好。

机壳安装棉先用502粘在碳片上(效果要比双组份或者环氧胶好得多)。注意粘接到机壳前还要把M3X8的固定螺丝先放到海绵里面。这也就是前面谜题的答案,螺丝隐藏在这里面了,所以我们安装机壳时只需要把螺丝刀穿过机壳就可以,所以不需要开很大的孔。

就像这样,所以机壳上的开孔只要是能穿过螺丝刀就OK了。

这里还有个安装小窍门。为了保证粘接机壳安装棉的位置精度,我们可以把螺丝刀穿入,再把海绵贴到机壳上粘接,这样就能保证孔和安装棉的同心度了。粘接以前一定要记得先把螺丝放进去。如下图示:

安装尾部机壳的时候也有个小窍门:尾壳套进尾管后先不要放到脚架减震胶的安装孔内,整体要尽量向前放靠近大齿轮,这样尾波箱的固定螺丝位置就不会被机壳挡住。当我们把尾波箱安装好以后再将尾壳向后拉回正常位置再固定就好。

终于完工了!

一台极具流体动感的future机壳就安装好啦!

网友:
楼主做什么的,小小工具盒

网友A:
真漂亮啊
450有没有这种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啊
450有没有这种壳?

您好,450貌似只有半包壳哦,全包的一半都是600级以上的。

网友:
有没有人出天璇星呀,收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