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萝卜09s

楼主(2020-10-03):
再来个油动的旋翼09s。这个机买了一年了没时间装。用的是os15la。这个发动机真简单易上手。基本不用调。而且我从来都不磨车。就很順滑。直接上飞机。着个半箱油就上天。虽然我发有很多型号发动机。发觉这个是来做事的其它的都是待命的。
安装非常方便而且空间大。没预旋起飞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改油后重量接近最大的起飞重量900克。慢慢装反正没时间飞。最可能的装完美。

网友:
摩拜中,好新鲜的机机
来自微站

网友A:
那个油动双翼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油动双翼是亮点

这双翼非常好飞整重550克的油机,能稳定离地两米飞航线。

网友A:
手艺不错,重量控制的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重量控制的严谨

敬请留意,正准备做一台400克重的上单翼木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敬请留意,正准备做一台400克重的上单翼木油机。

已关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哪里买的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哪里买的套材

萝卜09s淘宝有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萝卜09s淘宝有售。

谢谢老板

网友C:
我的萝卜09s装好一两年没敢飞,前段时间首飞就炸了,旋翼断了两根,电机轴弯了,螺旋桨断了,刚修复好改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萝卜09s装好一两年没敢飞,前段时间首飞就炸了,旋翼断了两根,电机轴弯了,螺旋桨断了,刚修复好改天 ...

为什么炸得如此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萝卜09s装好一两年没敢飞,前段时间首飞就炸了,旋翼断了两根,电机轴弯了,螺旋桨断了,刚修复好改天 ...

飞得怎么样,总结下

网友C:
没预旋没大风不太好飞,而且注意反扭容易侧翻失速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预旋没大风不太好飞,而且注意反扭容易侧翻失速炸鸡

你桨多大,我油机用不了大桨,反扭不会大,反而是怕拉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得怎么样,总结下

第一下飞起来有十来米侧翻炸鸡,掉到草丛里啥事没有,第二下侧翻掉到水泥地上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得怎么样,总结下

首飞一定要注意旋翼螺丝不能拧太紧,还有地面滑跑多跑几次找找感觉跑不直一定要调好,重心高一加速一跑偏就容易翻,一翻马上松油门,最重要就是调试好跟大风天迎风首飞这样炸鸡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