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号渔船

楼主(2020-10-03):
喜欢看丁丁历险记的朋友,应该知道天狼星号这艘渔船,红色拉克姆的宝藏这一集基本发生在这条船上,做一条天狼星也是我心里一直以来的愿望。最近基本快完成了,和大家分享一下。由于原型是漫画,细节非常简单,而且没有水线下的部分,所以这些部分我参考了同时期的几艘北海渔船。船长90cm,550加行星减速,45铜桨一只。

网友:
丁丁漫画我从小看到大,作者神人

网友:
3D打印件,要用什么胶水粘?我用的UHU,感觉强度不行

网友:
丁丁历险记是儿时的记忆啊,不过里面印象最深的还是鲨鱼潜艇

另外LZ手工好评

网友A:
好细致啊 方便问下打印件表面怎么处理的呀 还有用的什么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细致啊 方便问下打印件表面怎么处理的呀 还有用的什么胶水

表面基本没怎么处理,喷了层水补,稍微用砂纸擦一擦。一是跟设计有关,零件外观面基本不会有支撑,二是自己打印的,设置的较细。粘就是亚克力胶水,内部刷环氧贴了一层玻纤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基本没怎么处理,喷了层水补,稍微用砂纸擦一擦。一是跟设计有关,零件外观面基本不会有支撑,二是自 ...

了解。。。

网友:
做的真棒,丁丁又可以出发了

网友B(2020-12-07):
楼主用的哪一款打印机,看了效果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一款打印机,看了效果好棒

普通的千元机

网友C:
楼主,上层建筑您也是用软件设计的吗?请问怎么根据图纸用软件画上层建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层建筑您也是用软件设计的吗?请问怎么根据图纸用软件画上层建筑

整船都是自己画的,但是你这问题不好回答,一般来说船舶建模难点在船体,你要是船体都画出来了,上层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事,你可以把问题具体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船都是自己画的,但是你这问题不好回答,一般来说船舶建模难点在船体,你要是船体都画出来了,上层应该 ...

就比如您这条船上图中舰桥,这个是您根据三视图然后用软件建的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比如您这条船上图中舰桥,这个是您根据三视图然后用软件建的模吗?

一般来说有图纸的肯定是根据图纸建模,这条船有点特殊,是漫画里的,需要自己先画个草图,看看是否协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有图纸的肯定是根据图纸建模,这条船有点特殊,是漫画里的,需要自己先画个草图,看看是否协调。 ...

图纸有,侧视图,后视图,俯视图,以及舰艏的图都有,但是没有尺寸,这样是不是就得用尺子量然后在电脑里根据尺寸数据建三维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有,侧视图,后视图,俯视图,以及舰艏的图都有,但是没有尺寸,这样是不是就得用尺子量然后在电脑里 ...

软件里可以插入图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里可以插入图片啊

jpg的图片,实际尺寸插入软件?然后就可以根据图片建模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jpg的图片,实际尺寸插入软件?然后就可以根据图片建模了是吗

你可以按你要建的模型画个辅助线,比如1000mm,然后把图片缩放到这么大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按你要建的模型画个辅助线,比如1000mm,然后把图片缩放到这么大不就好了

好的,等回去试试,还得一点点摸索

楼主(2022-09-11):
最后一点小活弄完,下水游一游

楼主:
【丁丁历险记天狼星号试航-哔哩哔哩】 https://b23.tv/TAvCmXr        还没学会发视频,感兴趣的可以b站看看

网友D:
经典重现啦,楼主手艺真好,细节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重现啦,楼主手艺真好,细节到位!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