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了

楼主(2020-10-04):
Arwing,40a电调,银燕2205s红短裤电机,4s18650电池,apm。
没飞成功过,今天切换到fbwa模式起飞,全油门,捏住翅膀抛出去,前两次跌落,收油电机不转。
第三次,跌落地后然收油,电机还是疯狂转,然后冒烟,担心起火,赶紧断电。
请问为什么会收油后还在转呢?
落地后电机打地面会有点吱吱声,但也不至于冒烟吧。。。。

网友A:
首先我没用过这款电机,不知参数,按经验应该是2-3s电池,其次,电机堵转时,电流会很大,应立刻断电,不然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没用过这款电机,不知参数,按经验应该是2-3s电池,其次,电机堵转时,电流会很大,应立刻断电,不然 ...

kv2300是可以用4s电的。按理说收油后应该停转。但是仍然疯狂转个不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2300是可以用4s电的。按理说收油后应该停转。但是仍然疯狂转个不停。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摔了后电调与接收机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原因是摔了后电调与接收机插头松了

这个有可能,电调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