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电板发热很严重!

楼主(2020-10-04):
这种分电板发热严重到爆啊!接上电池,5V输出接个负载,电流2安,三分钟之后严重烫手!拿不住的那种烫!这怎么用啊??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在地面通电没有空气流动自然会热,上天就行了

网友:
加个散热片?

网友:
怼个风扇试试?

网友:
发热正常吧,破坏性试验,上天吧。你会成功,但要注意说明书最大电允许流

网友A:
没看错的话这俩是7805稳压,接1a负载刚好,2A的话就需要带散热,这玩意发热本身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这俩是7805稳压,接1a负载刚好,2A的话就需要带散热,这玩意发热本身就很大

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这俩是7805稳压,接1a负载刚好,2A的话就需要带散热,这玩意发热本身就很大

本来想拿来给双发的固定翼舵机供电的,要求3A的。插在pixhawk上,还在机舱内,看来是不行。看样子,这个板子有点老。后来,我用了RBF3飞控带的分电板,几乎不发热,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