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漆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0-10-04):
请问大家船的涂装一般用自喷漆、烤漆、还是静态模型用的漆,因之前玩静态模型用喷笔上色觉得比较方便,不知玩动态的模友用什么漆。

网友A:
都行。能不上色尽量不上。

网友B:
用静态模型漆最好,自喷漆毁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能不上色尽量不上。

不上色就不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静态模型漆最好,自喷漆毁模型。

我之前一直担心静态漆膜强度不够,特别是水线以下

网友:
大面积用自管喷漆,小零件用喷笔。

网友C:
大面积喷笔不适合。玩专业用喷枪,普通玩家喷罐就行了。小细节追求极致的就喷笔。不过船模特别是木质的主要在于平面平整度,不断补灰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面积喷笔不适合。玩专业用喷枪,普通玩家喷罐就行了。小细节追求极致的就喷笔。不过船模特别是木质的主 ...

这里指的罐喷漆是建材店卖的那种自喷漆吧,而不是静态模型上用的罐喷漆吧,如田宫或郡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指的罐喷漆是建材店卖的那种自喷漆吧,而不是静态模型上用的罐喷漆吧,如田宫或郡士。

三和漆用的多。主要是便宜。你用TS喷漆一样的,只是说模型漆贵而已。有钱无所谓,ts喷漆颗粒更细,发色更好。你要把船模搞成静态就要打磨上下功夫了。物件表面要搞的特别平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和漆用的多。主要是便宜。你用TS喷漆一样的,只是说模型漆贵而已。有钱无所谓,ts喷漆颗粒更细,发色更 ...

三和漆这类的油漆漆膜强度比田宫类模型漆高多了吧,一直觉得静态模型上的这些漆强度不高,不敢用在动态船上,怕一不注意就弄掉漆。但静态船上这些漆好处就是方便调漆,细膩,发色好。

网友:
自喷漆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至于颜色和起雾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是倒出来重新调色气泵喷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和漆这类的油漆漆膜强度比田宫类模型漆高多了吧,一直觉得静态模型上的这些漆强度不高,不敢用在动态船 ...

自喷漆漆膜强度一样不行,太软。当然比模型漆还是好太多了。有条件建议汽车漆,坛子里用汽车烤漆的效果超一流

网友:
田宫/郡士喷灌,细节用喷笔。完事了上光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和漆这类的油漆漆膜强度比田宫类模型漆高多了吧,一直觉得静态模型上的这些漆强度不高,不敢用在动态船 ...

硬度还是要靠光油。色漆软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还是要靠光油。色漆软的很。

这里指的光油是静态模型用的光油(如田宫等)还是建材上用的光油,我感觉田宫的水性漆光油硬度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喷漆漆膜强度一样不行,太软。当然比模型漆还是好太多了。有条件建议汽车漆,坛子里用汽车烤漆的效果超 ...

但烤漆用在船(特别是军舰)上就显得失真了,当然游艇类除外。理想是动态的船具有静态的细节和旧化,能下水在家又是风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指的光油是静态模型用的光油(如田宫等)还是建材上用的光油,我感觉田宫的水性漆光油硬度也不高啊。 ...

我用莫霍克的PU透明漆,强度够硬,修地板都用这个漆,就是价格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指的光油是静态模型用的光油(如田宫等)还是建材上用的光油,我感觉田宫的水性漆光油硬度也不高啊。 ...

可以用静态模型氨基光油。模型漆最好用油性漆。田水你在水里泡估计吃不消,模型上硬度没必要太纠结。船模下水不擦不碰无所谓。你要纠结硬度只能考虑汽车用的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