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6换遥控的疑问?

楼主(2020-10-04):
我的mobula6是自带的fs接收的,今天刷飞控发现固件的名字叫crazybeef4fs,我如果刷crazybeef4fr是不是就可以用FR的遥控了?

网友A:
软件固件换了,硬件不支持,没有用的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两块飞控,肉眼可见的部分一模一样,再说2.4g电路应该可以通用。关键看协议,如果刷机时协议一起刷了,那因该就没问题,我现在没有fr控 要不然就试试了…

网友B:
按照成本考虑,不太可能开两个版的PCB,做在一起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刷了试试不就得了,不行再刷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吗?
目前没有fr的遥控,没法试…

网友D(2022-01-10):
不行的,刷了也没用。

网友E:
不支持,两个接收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