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 Saber 920 开箱、组装以及首飞感受 - 2

楼主(2020-10-05):
在本帖的第一部分,楼主对这架欧兰斯Saber 920的开箱以及机翼贴纸、安装铰链等等做了简单的介绍。帖子的第二部分将完成剩余的组装以及外场美图分享,外加首飞感受,算是给这架飞机一个交代。

组装(续)
机身部分感觉设计很单薄,有种弱不禁风的感觉,每次拿在手里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磕着碰着

2212-1400KV电机

表面处理。。。泡沫颗粒跟鱼鳞一样,我老婆说看了起鸡皮疙瘩

舵机在工厂已经安装完毕,起码位置没偏

自带30A电调,HW啥意思?好盈?哈哈显然是想多了,不过另一侧也没有标识,谁知道什么牌子

T插,必须换掉啊,如今还有什么机子用这玩意儿?不明白欧兰斯怎么想的

手头正好有根线,也不怎么用,干脆把插头换过来

焊插头,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一对插头放一起焊,防止过热导致塑料部分熔化变形

Saber的机舱盖没用采用流行的磁铁吸合方式,而是用上了塑料卡扣,为了防止电池空中脱落,可以在卡扣这里贴几层透明胶增加厚度

贴纸的长度比机身上留出的空间大,怎么贴??

只能往下帖,凑活用吧

多了一丝灵魂

在机翼固定方式上,这架Saber 920的设计有点意思,机身一侧有三个凹槽,对应机翼上得到三个凸起。这样机翼从一侧滑入,凸起部分正好卡进凹槽。

舵机臂得拆掉才能完全安装机翼到位,之后再复原

基本成型了

欧兰斯的一贯风格,舵机拉杆连接舵角的卡扣提供胶圈固定防止松脱

看到这个碳纤拉杆正要表扬,却发现这俩卡扣没配胶圈。。。最后是在飞场一个俱乐部的模友给了我一段汽油机的硅胶软管解决问题的

起落架轮罩,纯泡沫,是为了减轻质量还是为了节省成本?要说地平线那些UMX系列小机子是为了减重用泡沫可以理解,但这个级别的飞机是不是应该用塑料的?毕竟更耐炸一些

接下来是起落架的装饰条,一样的“简洁”,这玩意儿必须用胶水粘好

由于起落架钢丝相当软,机身压上去之后会有变形,所以只能等胶彻底干了才能装回去,否则装饰条会翘起来

机翼两侧的导流板,直接一块半成品泡沫出来,真省事啊

切开,抹胶

这玩意儿是叫导流板吧?欢迎纠正

在装螺旋桨之前,先用接收机给整机通电测试一下全部的电子设备,其实一开始打算装上多年前买的HobbyKing OrangeRX三轴陀螺仪,但这机身实在太过狭窄,只能用这种接收机测试

电调线不够长,需要延长线(实际上我不大喜欢用延长线,尤其是电调的,担心影响供电)

3S 2200mAh电池勉强塞入,真的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电子设备测试完毕没发现问题,下面开始装螺旋桨

首先是桨适配器,谁能想到这家伙软到只是一次轻微的草地降落就弯了呢???

桨叶基本平衡,旋转起来没有非正常震动

室外美图分享
虽然装机花了些心思也遇到了些问题,但这毕竟是PNP,还是给用户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差不多也就是两个晚上的时间,这架欧兰斯Saber 920就从一堆散件变成了漂亮的整机。接下来显然就该外场拍照了,毕竟这些模型只有到了室外才能自由翱翔,在家里最多也就是个静态摆设而已。由于拍照当天下午要出门,上午就简单在后院拍了几张,天气阴沉,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看起来还是很美的,楼主颜值控没办法

轮罩仅仅在顶端和起落架连接处上了泡沫胶,事实证明,下面轮子的卡扣部位也要上胶

这尾导向轮实在是。。。太挫了,不仅不同心,而且据部分模友说,还容易脱落。。一个小轮子成本能增加多少?Trainstar比它好多了

朦胧美

和迪乐美野马合照

飞场照

阳光下的Saber,马上就要展翅高飞了

这张现在是我的桌面,喜欢这种蓝天白云柏油跑道的完美组合

首飞体会
之前提到本打算用HobbyKing的三轴接收机,单机身实在太过狭窄,只能容得下一个微型接收机,所以在后院做了简单的距离测试之后就带着这架飞机来飞场“裸飞”了。虽然飞前检查了重心,但不知道是何原因,一起飞稍微打了一点升降舵就出现头轻的现象。当天还有个哥们首飞他地平线的F-16,他也是一眼就发现我这台机子头轻,以为是重心问题。在空中的时候感觉很不好操作,有时候甚至感到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不确定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或者是风的原因。最后没飞一会就强行降落草地,由于起落架很软,轮子很小,这机子来了个拿大顶。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其它的飞机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然而,这台Saber的电机轴和桨适配竟然双叒叕的弯了、弯了、弯了。。。。。

回到家经过检查,桨和桨罩都没有任何损伤,仅仅是两轴弯了,这说明啥?为了保护桨而让轴弯?那还不如损失桨保护轴和适配器呢。好在电机轴毕竟是钢的,强度高,所以弯曲很轻微,用尖嘴钳简单校正一下就直了(手头目前还有两根备用电机轴,但拆装一次实在麻烦)。可铝质的桨适配器太软了,基本没法用工具复原,尖嘴钳一用力螺纹就变形了,只能换掉。幸好之前Trainstar炸机弯电机轴的时候多买了几根,现在有机会用上了。只是相比原装的适配器,备用的螺栓部分比较短,上紧螺母稍微有点麻烦,但总比没有的好吧。

总结一下,首飞不顺利可能是接收机信号不稳定,也有可能是之前没有飞过3D真机,所以对于舵面的控制不是很到位,如果纯粹按照上单翼和双翼机的手法飞,这玩意儿可能就会一上一下不好操控。目前换了一个经过实际测试很稳定的接收机,并且在遥控器中降低了大小舵的范围,低速率由70%降到了50%,曲线也从30%降到了50%,下回再试飞看看吧。现在考虑要不要弄个三轴或者六轴陀螺仪,但是这么一想,真的不如直接买一台地平线的机子划算了。。。毕竟这做工这品质,算了,无力吐槽。。

10月8日更新
今天趁着天气不错,把飞机带去飞场打算再次试飞。正好上次和我一起飞的那哥们儿今天也来了,我跟他说我后来换了个桨适配器,现在满血复活了。他说你轴都直了?我说是啊,喏,你看看。于是就把机子通电,然后推油门。我正打算说你看满油门也没异常震动的时候,忽然听见电机传来尖叫声,我以为是螺丝没上紧,赶紧断电。用手拨动螺旋桨发现有咔咔的声音,但是拆掉桨罩没有发现任何松动的地方,无奈只有放弃试飞。回到家拆掉螺旋桨,把电机拆下来仔细检查,发现是一根磁钢条脱落了、脱落了、脱落了。。。。。

我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上一次并非失控或者风大造成的难以操作,而是很有可能这玩意儿上次就松脱了,导致空中短暂失去动力。难以想象这样的品控怎么能出厂???之前同为欧兰斯的Trainstar,比这玩意儿便宜,质量还比这好,虽然可以怪贸易战,但厂家连这个钱也要省么?哎,失望。庆幸今天没飞,那哥们儿竟意外帮我避免了一次炸机。。

网友:
那个贴了HW对电调应该是xxd的

网友A:
2200电池会不会有点重,我看原厂配置是1800,不过看电池位置换小电池更头轻。话说你拉杆的时候什么现象,波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电池会不会有点重,我看原厂配置是1800,不过看电池位置换小电池更头轻。话说你拉杆的时候什么现象,波 ...

我正打算弄个平衡架测一下重心。目前我有四块2200,都是Turnigy的,其中两块比较重,剩下的不比1800的重多少。拉杆的时候有点你说的状态,感觉有点不受控。。

网友B:
翼尖这东西我们一般叫翼刀,另外,求最后那张图的原图。

网友C:
电调标签HW是典型的山寨电调“好盈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打算弄个平衡架测一下重心。目前我有四块2200,都是Turnigy的,其中两块比较重,剩下的不比1800的重 ...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速度没起来,在失速的边缘,舵效差。虽然是个3D机,但翼载荷 偏高,要得飞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尖这东西我们一般叫翼刀,另外,求最后那张图的原图。

哈哈,那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标签HW是典型的山寨电调“好盈程序”。

似乎山寨电调多数都是一样的设置方法,应该程序也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速度没起来,在失速的边缘,舵效差。虽然是个3D机,但翼载荷 偏高,要得飞快点

有这可能,但这机子油门一大就仰头。。今天本想出去再飞一下,无奈风太大,感觉今年飞行季已经结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似乎山寨电调多数都是一样的设置方法,应该程序也都是相同的

嗯,当年新西达做电调,起先的是只有简易设置的,稍后做了和好盈飞腾一样程序的就叫HW30A、HW40A。

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当年新西达做电调,起先的是只有简易设置的,稍后做了和好盈飞腾一样程序的就叫HW30A、HW40A。

现 ...

之前好歹贴个欧兰斯的标签,现在连这个也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简单说就是改善飞机俯仰安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速度没起来,在失速的边缘,舵效差。虽然是个3D机,但翼载荷 偏高,要得飞快点

更新了主帖,最下面贴了照片,这机子做工实在太坑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也说是有助于侧飞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主帖,最下面贴了照片,这机子做工实在太坑爹。。。

你之前飞没有在地面全油门试车?磁钢是还在里面,只是脱胶了,还是就不了见了?感觉磁钢是上次摔掉的,这质量确实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主帖,最下面贴了照片,这机子做工实在太坑爹。。。

还记得我之前的Cub么,不是说老是失速么,后来发现就是接收机的问题,失控后没有动力就那样了,换了接收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飞没有在地面全油门试车?磁钢是还在里面,只是脱胶了,还是就不了见了?感觉磁钢是上次摔掉的,这 ...

首飞之前还真没有长时间全油门试车,因为之前也从没出现过这种问题。磁钢都在里面,只是脱胶了。我不认为是上次摔得,因为上次根本就没摔啊,只是降落到草地上的时候头先着地了,机头没有任何损伤。如果连这种轻微的和草地的亲密接触都能掉磁钢那只能说明质量太差了。其他的机子比这严重的多的炸机,头罩炸裂了,电机都屁事没有。。好在今天去店里,卖家给了个新的电机,旧的看看怎么处理吧。说实在的,就算我用胶水粘回去也不敢飞了,万一空中再次出问题炸机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我之前的Cub么,不是说老是失速么,后来发现就是接收机的问题,失控后没有动力就那样了,换了接收 ...

原来是接收的问题,之前记得你一直在找毛病,似乎猜测是重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