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飞控问题

楼主(2020-10-05):
手上有一台淘宝组装好的套装F450四轴无人机,飞控是CC3D的,遥控是MC6C,接收是MC7RB
现在的问题是,飞控连接电脑时,可以调试电机怠速等操作,
但是识别不到遥控器
遥控器和接收器可以对码,但是解锁不了无人机
求助高手和大神出出主意,怎么解决此问题?
接线是按照商家教程安装的,参数也是导入的下载文件

楼主:
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到优酷上搜一下,看看这些老教程还在不在kk QQ 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优酷上搜一下,看看这些老教程还在不在kk QQ cc3D.

好的。谢谢。这就去搜搜看

网友:
接收机线和飞控线接触不良,cc3d用的pwm接收机,线多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达不到解锁条件,好几年没有 用CC3D了,还有你是什么解锁方式,摇杆还是开关?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教程:https://mp.weixin.qq.com/s/xD3L1vtM9GjClZwTr60L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