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固定翼轻木头罩分享

楼主(2020-10-05):
上周飞行操作失误飞机炸鸡了,头罩碎成渣渣了,原厂头罩鸡肉味嘎嘣脆,贼啦脆,也贼啦贵,主要是一点韧性都没有,正常换电池的时候就已经裂开了,所以本着省钱又实用的想法萌生了自己做头罩的想法!怎么做?用啥做?首先考虑了矿泉水瓶子,这完全不符合本人的气质这一块儿!吸塑的?拉鸡八倒吧,没那设备!玻璃钢?别扯了,有哪个精力不如多做爱做的事儿!思前想后只能用轻木了!既复合别人的气质又复合飞机的属性!妥妥滴!言归正传,下面开始跟大家分享制作(瞎jb糊弄)过程!第一次做这玩意儿,做的不好,请各位多多指教!为避免广告嫌疑,飞机就不露脸了!能看清机头就行了!
所需材料:激光雕刻机(手工也能刻),2mm层板,1mm轻木或者桐木片,502胶水或者木材胶,砂纸,蒙皮及工具,还有一双能跟得上眼睛的手!
第一步,先做4个这个圈圈,大家应该能看出来这是哪一块儿

第二步,把4层沾在一起,然后打磨出需要的弧度,一是美观二是方便蒙皮!

第三步,再做个两个这个框,用来支撑头罩蒙板,也可叫它头罩框!上下弧度根据飞机的喜好或者机主的喜好决定!因为我是做的前后分体的所以需要两个框,方便最后拼沾!

第四步,把前半部分它两测距(比划一下),防火墙到电机轴哪里的宽度,下蒙板料然后粘接!

前半部分沾好是这样式儿滴,上边为了装b特意做了一个三角形区域!所有有造型的地方都是木片泡水做出弧度!下边那个板子当时为了省事儿顺着沾了,其实应该竖着沾,更完美!

第五步,头罩后半部分边框和蒙板粘接!这个做的时候注意粘接角度,因为是防火墙到机身的过渡阶段,有一定的弧度!根据实际情况来!还是木片泡水做出需要的弧度!

第六步,敲黑板!先不要全沾上,因为一次拿捏不准,到上图这样就暂停一下,泡水,装机,扎带把边和机身接触的地方勒上,定型一晚上!具体看下图!

第七步,定完型取下来补上缝隙,此过程可能需要不断测量(比划)才能完全贴合,然后把前后部分粘接起来!

第八步,打磨,蒙皮,装机,然后试飞,最后再炸鸡!如此往复

总结:其实直接做一体成型也可以,我这个头罩小,有些弧度一次弯曲不太好弄,所以分开做的!此头罩重量感觉跟原厂吸塑件差不多,很轻,不需要担心重量,外观的话我脚的也没啥可挑剔的,毕竟不是一辈子的事儿,说不定明天又炸了!至于成本那也是很低的了!一般淫都能承受!
第一次做,不足之处请大家多指正!谢谢

网友A:
这个当模具啊,用玻璃钢翻几个,就不怕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模具啊,用玻璃钢翻几个,就不怕炸坏了

这个太薄了,当模具不好操作!

网友B:
技术是NB的!分享的精神是伟大的!

但是!!马赛克就马赛克!楼主整了一堆Avocado,搞得我密集物恐惧症晚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美!漂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是NB的!分享的精神是伟大的!

但是!!马赛克就马赛克!楼主整了一堆Avocado,搞得我密集物恐惧症 ...

马赛克遮挡不严实

网友:
嘎嘣脆,贼啦脆,也贼啦贵。你说的贼啦对.

网友D:
最简单就是3d打印,但是学做图麻烦

网友:
果然好手艺,赞一下。支持DIY.

网友:
楼主手工NB.想起3-40年前的老航模们做模型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就是3d打印,但是学做图麻烦

3d打印没这质感!

网友E:
这东西比kt板什么的是不重?

网友F:
这个可以使用3D打印,特别应对这种多曲面的结果,上下两部分使用强磁铁吸合,还方便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比kt板什么的是不重?

肯定比kt板重点,但是跟原厂吸塑的重量差不多,因为吸塑的有一层喷漆,重量也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使用3D打印,特别应对这种多曲面的结果,上下两部分使用强磁铁吸合,还方便换电池。

考虑过3d打印,不过打印的一是质感一般,除非打磨抛光,二是重量略重一点!我这个飞机打印一体的就行,电池有专门的舱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