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充电器效率,发现都虚标

楼主(2020-10-06):
一直大家都说pl8效率高,用pl8算算也有八九年了,前两天看国产充电器非常小巧漂亮,入了两个,一个艾斯特的q8一个hota p6 ,前两天没事还买了个小钳形表,今天充电正好看看国产充电器效率如何,两个充电器都是用24v电源,冲5s锂电池

先校准了一下输入电压,艾斯特的电压高出0.2v,pl8.低0.5v输出电压由于是给电池充电精度都还比较好,就以充电器为准,电流以钳表为准

pl8机显示输出20.93vx19.7a=412.3w
pl8表显示输出20.93x*19.9A=416.5w

pl8机显输入24vx19.3a=463.2w
pl8表显输入24.5vx20.24=495.9w
pl8机显效率89%
pl8表显效率84%

q8机显输出405w
q8表显输出20.3vx20.07a=407.4w

q8机显输入433w
q8表显输入23.9vx17.68a=422.6w
q8机显效率93.5%
q8表显效率96. 4%
看来俩机器效率都有点儿虚标,q8比实际低了两三个百分点,pl8比实际高了5个百分点,国产充电器比较谦虚,q8的效率是惊到了我,就算我的数据有误差。实际q8的效率也应该可以比pl8高出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用q8在外场可以节省10%的电包容量用于充电!今天在外场全程用q8充电,也印证了这一点。确实比平时多冲了一块电池,效率非常高,同时在发热上也能体现出来,全程用q8满电流20a充电,充电器温度很低,风扇出风温度不高,相反pl8散发热量要大不少。这样看下来国产充电器从效率上是完胜pl8高效的神话。
q8只是充电的逻辑确实和pl8还是一些差距,设置同样电流充电,末端速度比pl8要慢一点点,但是pl8启动自检时间比较长,总体时间差别不大,对于大容量电池,比如大电包由于各片电芯曲线不一致,q8由于平衡介入太早,使得电池反复平衡,最后平衡速度非常慢,而pl8不但本身充电逻辑比较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平衡开始电压,使平衡较晚介入。对于电包这类大容量电池,充电速度明显加快。
希望q8也加入设置平衡开启电压的功能,如果再加入回充功能我觉得就比较完美了。
新买的hota p6 整体和q8比较像,但是我一直双路满功率用,没几次,就烧了,返厂中。等修回来再补充测试。而周边朋友的pl8质量非常好,十年左右还在用的比比皆是,出故障通常都是电源不稳定坏的,很少有正常充电烧毁的。
感觉国产充电器还是有改进空间,国外充电器也不是神话。

网友A:
这个跟校准也有关系,比如曾经非常流行的B6充电器开源固件就可以校准电流和电压,倒不一定是厂家故意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校准也有关系,比如曾经非常流行的B6充电器开源固件就可以校准电流和电压,倒不一定是厂家故意为之。

虚标就是开个玩笑了,原来我一直以为pl8在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效率,测出来让我大跌眼镜,如果输入电压比电池电压低,效率还会低两个百分点

网友:
pl8不是国产的吗?

网友:
什么时候有机会测试下308 406 X8等iCharger充电器

网友B:
你的数据和结论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电压和电流都是理想线性,不存在交流和脉冲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据和结论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电压和电流都是理想线性,不存在交流和脉冲分量。

不能叫假设吧,表本来就是真有效值表,最多也就是测量不准而已。充电器显示也是充电器自己给出的,也不是我假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叫假设吧,表本来就是真有效值表,最多也就是测量不准而已。充电器显示也是充电器自己给出的,也不是 ...

那我举一个例子,平衡充很容易就能做到对每个的电池计算单独充入的电量,你觉得这个是用真有效值数据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我也量过 充电器电压 电流都和万用表不符合 安装以贵的为准原则 充电器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举一个例子,平衡充很容易就能做到对每个的电池计算单独充入的电量,你觉得这个是用真有效值数据计算 ...

我当然不觉得充电器能做到真有效值测量。他也不是万用表,也用不着那么准,但是如果厂家想把他做的准一点当然是有可能的,调教的相对准一点。当然一个充电器我也只有一台,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然不觉得充电器能做到真有效值测量

那是用瞬间数值做累加的,好比是积分计算。你是用瞬间的平均数值来做平均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用瞬间数值做累加的,好比是积分计算。你是用瞬间的平均数值来做平均运算。

我是没理解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的表不准还是说充电器不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没理解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的表不准还是说充电器不准。

如果不是真有效值表就是平均值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没理解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的表不准还是说充电器不准。

我觉得方法不准。
不过论坛也就图个热闹,大家把想法发上来,也不存在这个对那个不对的。
另外,真有效值只是测量交流量的一个标准,对直流量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方法不准。
不过论坛也就图个热闹,大家把想法发上来,也不存在这个对那个不对的。
另外,真有效 ...

这倒是,真有效值不能这么套,不过我主要是横向对比一下,主要说的不是虚标,我是说pl8效率真的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高,而国产充电器效率又那么好,实在没想到。

网友C:
其他都没看懂,就看懂q8能比pl8多充一块电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l8要比q8自身耗电量大,我觉得看效率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电包分别用俩款充电器给相同数量的电池充电,设置同样的充电电流,谁快谁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都没看懂,就看懂q8能比pl8多充一块电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l8要比q8自身耗电量大,我觉得看效率是不是 ...

效率和速度没什么关系,测试过冲两块一样的电池。速度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率和速度没什么关系,测试过冲两块一样的电池。速度差不多

那效率体现在哪,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效率体现在哪,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耗电少,发热少

网友D:
我觉得测试过程不够严谨: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块电池 在相同充电阶段做的测量。 比如pl8 输出电压 20.9v 电流 19.7a, 而q8 输出 20.3v 电流 20.07a,这电压低的反而电流大,如果不是充电电流限制了 就是电池内阻问题,对充电效率肯定有影响。  同理,外场多充了一块电池也缺乏说服力,同为不同日期的天气不同,飞行风格不同,每次落地的电池余量不同,以此来横比不严谨。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升压状态充电的效率,原来以为会低一些,实际发现两台充电器升压降压状态的充电效率差不太多。pl8在84% q8在9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测试过程不够严谨: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块电池 在相同充电阶段做的测量。 比如pl8 输出电压 20.9v 电流  ...

咱不是实验室,不严谨就不严谨吧。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实际的输入输出电压找不到点测量,输入电压是估算出来的,大电流充电的时候输入输出线上压降其实很大,现在是通过空载的时候的充电器显示的误差估算出来的。
外场充多充少我只是说个我的结论,信不信都无所谓了,也没必要证明什么。

网友:
96%的充电效率,实在让人表示怀疑。。。。高的一塌糊涂了,比电池厂家几十万一台的电池校准器都效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