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

楼主(2020-10-06):
从入魔就用天地飞,天7、天9,后边停飞了几年,最近看到了天地飞的新控,买一个et16感受下

除了遥控,还买了一个高频头(兼容天地飞老款接收),高频头只能外装,要自己解决供电问题(如果是et12的控,背面有USB接口,可以直接插上使用);
总体感觉,外观还算炫酷,屏幕不是电容屏,不过操作还算准确、灵敏;中文菜单,也不复杂,感觉很不错!

网友A:
我买早了,买了et12,话说是不是换个换个后盖子,焊几个线就能改的?还是里面线路板都不一样

网友B:
直接买个多协议高频头插上就可以用老款接收机了,以后再买多协议高频头这个高频头就是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多协议高频头插上就可以用老款接收机了,以后再买多协议高频头这个高频头就是鸡肋了。

考虑过直接买多协议的高频头,但是我个人需求不大,我的接收都是天地飞的,所以只要能兼容老款接收就行,以后买接收肯定也是天地飞新款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早了,买了et12,话说是不是换个换个后盖子,焊几个线就能改的?还是里面线路板都不一样

不清楚能不能改,没有et12,也无法对比

网友:
天地飞老用户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多协议高频头插上就可以用老款接收机了,以后再买多协议高频头这个高频头就是鸡肋了。

多协议高频头有靠谱的推荐一下吧  谢谢

网友:
入坑就是用天地飞,板控感觉很稳定,没失控过,现在还在用天9+WBUS 飞穿越。就是新控产品定位落后很多,无论人机交互,界面,外拓功能都很一般,跟不上穿越机发展, 接收也不便宜,不思进取阿。

网友:
老天七帮顶!准备换控ET16和开源控纠结中

网友:
多协议高频头有支持乐迪接收机的吗?

网友C:
期待着天地飞开发出自家的高频头,类似r9m啊四合一什么的,现在穿越机玩家越来越多,天地飞已经慢了好几拍,再不努力就掉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多协议高频头插上就可以用老款接收机了,以后再买多协议高频头这个高频头就是鸡肋了。

不知道e16的软件里面有没有为使用多协议高频头提供选项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e16的软件里面有没有为使用多协议高频头提供选项菜单~~~~~~~~

网友:
你好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下 电压检测线怎么装啊

网友:
再问各路高手:多协议高频头有支持乐迪接收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着天地飞开发出自家的高频头,类似r9m啊四合一什么的,现在穿越机玩家越来越多,天地飞已经慢了好几拍 ...

我个人觉得天地飞在国产控里综合来说算最好的,信号稳定,软件是自己的,并且易上手,这和公开的开源软件不同,不用自己开发。支持多协议不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兼不兼容别家的接收机,支持外插增程模块有必要

网友E:
胸弟,我也在考虑是否加这个外置高频头,你那个接线怎么是接在散热片上的?有啥作用?能发详细的接线图吗?谢谢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E:
胸弟,我也在考虑是否加这个外置高频头,你那个接线怎么是接在散热片上的?有啥作用?能发详细的接线图吗? ...

线就是连接的usb插头和白色的平衡插头,没有连散热片呀!
通过白色的平衡插头从遥控器背面取电(3s,12v),接入1805降压模块,5v输出接usb插头,usb插头插到高频头上供电,黑色的散热片就是给1805散热的,你仔细看我拍的照片

网友F:
好多年不玩 都彩屏了

网友G:
这款遥控适合玩穿越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