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富斯i6可以用伟力949的板子吗

楼主(2020-10-06):
富斯i6可以用伟力949的板子吗

网友A:
可以949,不能949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949,不能949s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B:
伟力949能受得了两个8520空心杯吗?(俩电机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949能受得了两个8520空心杯吗?(俩电机并联)

带不动的,我的可以带一个8520直驱55桨,用75桨就带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不动的,我的可以带一个8520直驱55桨,用75桨就带不动

好的,那看来只能是单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看来只能是单电机了

伟力F949不是三发电机吗?而且用了减速组,应该是比较小的电机。8520应该相对大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伟力F949不是三发电机吗?而且用了减速组,应该是比较小的电机。8520应该相对大了一些。

三发?这么多吗?

网友D(2021-09-24):
引用 网友A:
可以949,不能949s

你好,请教一下,你知道949S用什么协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你知道949S用什么协议吗?

949S是mt99xx协议,和伟力客机的绿色板一样的协议,遥控器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949S是mt99xx协议,和伟力客机的绿色板一样的协议,遥控器通用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