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color 飞盈佳乐 X—TOWER 2 60A电调装机评测。

楼主(2020-10-06):
国庆前收到了 飞盈佳乐新产品,X—TOWER 飞塔2代。本次正好搭配 MARK 4进行装机测评。
产品包装延续了飞盈佳乐产品一贯紫色基调色彩。包装手感不错,整体性比较强。包装正面是产品X-TOWER 2 名称和飞盈佳乐logo,侧面是飞盈佳乐的卡通图标。
打开盒子,飞塔内衬是海绵,能有效的保护飞塔,避免运输过程损坏。

X-TOWER 2飞塔产品清单:
32bit 四合一电调+F7飞控飞塔+线材包+说明书

拆开飞塔,来个产品全照,线材包里面包含一颗35 v 560uf 电容,14# xt60电源线,电调/飞控连接线,四条灯带连接线。

飞塔采用简约的两层塔式节构,电调和飞控之间采用快捷式排线链接,减少飞控和电调间因插针式振动所带来的影响。

飞塔由橡胶垫圈和和硅胶减震柱支撑,有效的减少振动对飞控的影响。

飞控型号为 FLYCOLOR F7,基本参数如下
MCU处理器:STM32 F722
陀螺仪:MPU-6000-SPI

支持蓝牙调参 ,飞控采用前凸后凹设计,安装孔位为标准的30.5*30.5。
USB也采用了主流的type-c接口

X-TOWER 2,相较于一代,飞控取消了插拔式端口,采用焊盘式接口,飞控集成3.3v,5v,10v供电,方便给接收机,图传,摄像头,蜂鸣器,led灯带等外设设备供电。

飞控集成4路LED灯带端口,端口采用插拔式,不用时方便拔取,节约电源,减少调参眩晕。独立5v供电,使得供电更加安全稳定。

电调 为32bit电调,基本参数如下
MCU:STM32F051ARM ,ARM 32-bit Cortex 核心MCU。
高性能,低内阻Mosfet,不惧大电流,更适合暴力飞行。
Damped light 再生制动,使得效率更高,油门从大到小变化时电机减速响应更加迅速,稳定性盒灵活性显著加强。

电调焊盘采用金属化边工艺,焊盘大,焊接更容易,更耐高温和拉扯。

飞塔电调相比较x-cross 60a取消了散热模块,在上电的调试过程中,没能及时导热,电调有发热的情况。
开箱完成,立即进行装机。
这次装机配置为:
机架:mark 4
电机:Tmotor F60 Pro IV
飞塔: X—TOWER 2
图传:黑羊 unify Pro 800mw
接收机:黑羊 Nano se
摄像头: runcam eagle 3
GPS:北天 220

开始装机,首先处理好电机线,电机计划的是混搭风,分线板和编制绳混搭。

安装电机和电调,进行假组,确定电机线长度和各个电源线的走向。

电机我一般习惯拆下来和电调焊接,这样便于焊接。

电调电机焊接完成,开始对飞控上的设备进行焊接。SBUS 接收机和SPEKTUM接收机 适用于除UART4外各个UART口,UART4固定为蓝牙端口。我用的黑羊 Nano接收机焊接在UART 1端口,这个端口的5V插入USB可以直接输出5v,方便直接对接收机进行调整,不必使用额外的电源。

摄像头和图传焊盘,集中在飞控前段,这样设计节省了飞控内部空间,但是对焊接要求也更加精细,图传和摄像头的供电只有5v和10v,如果摄像头和图传最低供电超过5v,那就稍微有点尴尬。飞控上FCCM焊盘,可以直接连接摄像osd,可对摄像头调参,告别调参板。飞控上CAM / VTX焊盘分别对应 摄像头视频输出信号线和图传视频信号线,其他都是常规操作。

由于我外接了GPS ,GPS遥测端口选择的URAT6 。GPS接线Rx Tx分别和飞控上Rx Tx对调,如下图

所有设备焊接完成,进行安装。

稍微有点零乱。

飞盈佳乐F4飞控支持蓝牙调参,这里以speedybee 调参软件进行讲解下。首先打开蓝牙,在蓝牙的选项中有FC -Bluetooth名称,就是飞控蓝牙名称。这里我们选择配对无法与飞控进行连接。

使用USB调参接口,手动打开URATA4 serial Rx,否则无法进行连接。

手机打开speedybee ,选择蓝牙连接。然后就出现了飞控蓝牙名称,直接连接即可。

连接上飞控蓝牙后,蓝牙指示灯常亮蓝色

可以使用蓝牙调参,注意使用蓝牙调参一定要断开usb连接,不然会保存出错。

网友(2022-08-16):
这个电机上串的分线板是什么鬼?又大又重还增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