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70涵道机型

楼主(2020-10-07):
楼主很多年没有飞过固定翼了,前几天买了marlin练了几天,找回了手感,现在想入更大的飞机,场地限制只能起降70涵道的机型,求各位老鸟推荐一下

网友A:
如果一定要70,就FMS的毒蛇或者阿凡提,如果可以80,就飞翼的阿凡提,都是好飞的飞机,都飞过,所以推荐。

网友B:
能飞70的场子,一定可以飞80,选择余地大多了。

网友:
飞翼的70f16

网友C:
比马琳大1-2圈,但飞行操作比较接近的是70阿凡提(FMS),或80阿凡提(飞翼);个人推荐80阿凡提,比马琳更好控制,降落距离能更短些(用襟翼)
像真机则有飞翼70F16,70的雅克130等,都是比较多人飞的机型;如果考虑80,则像L39、新出的鹰狮等值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70,就FMS的毒蛇或者阿凡提,如果可以80,就飞翼的阿凡提,都是好飞的飞机,都飞过,所以推荐。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70的场子,一定可以飞80,选择余地大多了。

其实飞marlin都有点勉强,70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马琳大1-2圈,但飞行操作比较接近的是70阿凡提(FMS),或80阿凡提(飞翼);个人推荐80阿凡提,比马琳更好控 ...

谢谢,目前看中70阿凡提

网友:
70毒蛇 性能很好。

网友D:
建议先从64起步,现款4s的机体也可以用蓝剑的6s机组,新机调好之前普遍会重降甚至榨几下的,何况是多年不实操了
,64虽然未必不会坏但修起来难度成本普遍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从64起步,现款4s的机体也可以用蓝剑的6s机组,新机调好之前普遍会重降甚至榨几下的,何况是多年不实 ...

现在飞马林已经很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飞马林已经很溜了

马琳在4s的64机里面算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琳在4s的64机里面算慢的了

准备莽一把,直接上80阿凡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莽一把,直接上80阿凡提

我说吧,能非70的场子一定能飞80,拖进80坑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会甘心总飞大棒机的,64的马林就是阿凡提,气动上区别不大,而且越大越好飞,80阿凡提很快你就会腻了,不如直接上像真,freewing的T33和L39都是不错的选择。T33手感扎实,但是灵活性略微不足,有点太稳了,4500的电池能飞六分钟,推油拉高然后关油慢慢拉航线能像滑翔机一样飘1分钟。L39稍微刺激一点,总的说来像真机飞起来心情会比大棒机好太多。

网友:
70F16  70YAK130都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吧,能非70的场子一定能飞80,拖进80坑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会甘心总飞大棒机的,64的马林就是阿凡提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吧,能非70的场子一定能飞80,拖进80坑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会甘心总飞大棒机的,64的马林就是阿凡提 ...

一步步来,先搞个好降落的适应一下80涵道降落

网友(2021-01-17):
可以试试70涵道的鹰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