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入门机型

楼主(2020-10-07):
是板机、纸飞机、塞纳斯还是冲浪者?(新人不懂)

网友:
纸飞机吧,入门简单。

网友:
魔术板腰推,3s1500电池,2212 1400kv,8吋桨,入门神组合

网友A:
在这几个选项中,还是冲浪者最好的选择。
原因有几个,对比而言,冲浪者价格便宜,其实这几个选择都是便宜机种,就说说优点和缺点。
板机和纸飞机都更便宜点,但毕竟不符合气动布局,全靠电机推力来飞行,没有了飞机该有的滑翔性能。
组装方面,冲浪者最简单。塞斯纳机体组装也简单,问题出在轮子上。为了起飞尽量跑直线,轮子上的调教功夫少不了。板机和纸飞机,毕竟是折线模式,搞的不好,就容易不好飞。
耐炸性方面,板机和纸飞机都可以选择要推机型,冲浪者设计也是要推,塞斯纳是前拉,炸鸡的话,塞斯纳的浆很容易就废了,其它3个一般都不会坏浆。这几个都比较耐炸的。
携带方面,冲浪者是可拆卸的,这点比其他3个都方便多了。
这几个在电装选择上,都没特殊要求,成本都比较低。
综合来说,冲浪者,便宜,耐炸,制作容易,易携带,飞行性能在这几个里面,也比较优秀些,所以选择冲浪者没错的。

网友:
我觉得fms的守护者入门可以,我是用这个入门的,因为没人带飞,自己鼓捣,所以飞控很重要,救了很多次,从入门需要飞控,慢慢地关闭飞控,不停地练起落。

网友:
要不先买个合适的遥控器,加一个加密狗,练练模拟器?

网友:
首选纸飞机没有之一。新手入门可选mc6c遥控+E6R-E接收机不足200大洋,让你立马享受飞行乐趣、少炸鸡。

网友:
首页的乐迪A560不错,很耐炸,炸了很多次,epp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几个选项中,还是冲浪者最好的选择。
原因有几个,对比而言,冲浪者价格便宜,其实这几个选择都是便宜 ...

谢谢你

网友:
其实你提到的所以机型都可以拿来入门。关键不在于入门用什么飞机,在于你把你的入门机飞到什么程度了。本人初一的时候苏27入门,头一个月炸掉一架不成样子了,重装一架感觉就上手了,后来飞塞斯纳也就没炸过。所谓板机伤手,实际上在于人怎么飞,不在于机如何。你拿苏27安照泡沫教练机的样子规规矩矩飞熟了,其它什么机型的都水到渠成。个人认为,泡沫机比较精贵,板机炸了不心疼,从苏27和塞斯纳的差别差不多相当于铅笔和钢笔的差别,凭个人喜好吧。

网友:
纸飞机,无疑问,加fpv也方便。

网友:
四楼正解,开始还是多练模拟器,飞机可以上个守护者或者魔鬼,像塞斯纳那种飞机翼面太软,还有就是新手装机调不好,自己都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飞机的问题

网友:
模拟器--纸飞机--魔鬼或塞斯纳(因为这俩好飞还有起落架,可以练习降落)

网友:
不懂没关系,一定要潜水,要深潜。然后你会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

网友:
冲浪者这种背推的很可能不如腰推尾推板机好飞

网友:
魔术板的新微风,好飞耐炸,还便宜,然后升级塞斯纳,新手入门一定要买魔术板或者epo的飞机

网友:
还没有理想的机型:纸飞机易操控,颜值低,冲浪者颜值尚可,对初学者来说操控性并不是最适合。
其它螺旋桨前拉就更不理想,因为炸机总是难免的。把模拟器练熟才是王道,重点要练降落。

网友:
我就是准新手,塞斯纳、冲浪者、魔术板的苏27都有,冲浪者飞坏两个了,目前第三架改双发加起落架,飞了快二十个起落了,毫发无损。塞斯纳升空后极其好飞,但因为是前三点起落架,降落对于新手巨难,我飞了四五个起落,没一次降落好,每次都把前起落架转向轮的支撑杆撞弯,甚至把连带的电机座和转向塑料拉杆都废了一套,因此我不建议新手用塞斯纳练降落。我改的冲浪者加起落架是后三点式的,每次降落基本能确保无损坏,降得稍微重一些,顶多前起落架弯一些,用手一掰就没事了,不像塞斯纳降坏一次就得拿回去拆卸浆罩螺旋桨,解体前起落架的转向机构,折腾半天才能修复,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梦魇,有可能承受不住这种反复的打击和折磨而退模。至于腰推的魔术板苏27,装好机后,试飞了一次没太成功,接近炸机状态,魔术板飞机摔下来也很容易坏掉,魔术板有的地方掉一块,有的地方撕裂,关键是这种混合副翼和升降舵的飞机还得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左右舵面的混控,对于新手来说也有些难,再者就是板机由于不会太大,飞起来很贼,无形中增加了驾驭难度。啰嗦半天,我还是推荐冲浪者。

网友:
推荐冲浪者,

网友:
既然都是经济型的飞机里面选择,我还是推荐冲浪者——上手难度低,外出不会被围观群众笑(虽然但是,围观群众不合适的言语还是会给新手带来压力,影响心态)。

还有一个因素是,常规气动布局的飞机,有问题容易判断,论坛里问一声基本上会有明确的答案。

另外,模拟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提高首飞成功率。

网友:
我是飘飘机入的门,速度慢,耐炸好修!后来飞过1.2米的塞斯纳,现在飞的是1.2米的守护者

网友:
入门飞行,是以飞行为主,还是以了解航模为主?最好是买一台能够了解飞机气动性能,性能比较稳定的飞机,上手以后可以慢慢练习航线的,塞斯纳 冲浪者这些都还是可以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买木制练习机,更多的了解真正的航模飞机结构。个人愚见

网友:
幼兽不错的,价格便宜,安装也简单,不需要做什么调试就可以飞了,特别适合新手。

网友:
个人觉得FT的飞机很适合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