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的歼10,买了一架空机,准备改个40涵道玩玩

楼主(2020-10-07):
从模型羊毛群的群主那里搞的,一张毛爷爷。
这里要赞一个,本来是三个舵机控制的飞机,结果上电一检查坏了两个舵机,群主给退了16元钱。哈哈。首先假组一下:
一、假组

还真是挺漂亮。
二、拆卸掉两个看着非常不爽的有刷电机,顺便把象真座仓盖也掰下来。

三、后边的尾喷口也挖出洞来,能掏空的地方,能挖掉的地方都处理下

四、先放下地平线的28涵道进去比划比划,漂亮。

五、这要想爽飞,估计得上40涵道了,还得4S电的。
先到这里吧,如果有电装了我继续发图。
六、我一直玩后推,这40涵道大家有好的经验和推荐吧,大佬大神多指点,谢谢。七、继续挖空,本来想搞个热切割笔,也没搞成功,继续美工刀伺候。

八、座仓这里准备搞和成品机一样的改造,插件加小磁铁固定如图

后来没找到合适的涵道,就改了后推。
我是鸭翼当升降用(一个舵机),副翼二个舵机 控制。结果一上天,打升舵,飞机反正拉不起来。
我是华坑D7E控,用的D固件5.0,要怎么设置混控才能实现  鸭翼副翼成升降混控。
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这架歼十翼展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架歼十翼展多少?

这飞机好像是国内固定翼玩具厂家转型后流出的仓库存货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架歼十翼展多少?

翼展45cm。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对折腾。
来自微站

楼主:
抽空先掏了掏进气道口。
又称了下空机的重量。

网友C:
楼主,你说在里面抠一个洞,然后塞个50函道怎么样?推力大,玩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在里面抠一个洞,然后塞个50函道怎么样?推力大,玩的爽

动力是大了,但体积是硬伤

网友B:
如果考虑保留鸭翼,在重量和设备空间上会有很大压力,而且小型机对重心较敏感,换成三角翼模式可以更容易安装设备同时也能适当减重,接收机电调电池这三大巨头体积不小

网友D:
这个改造还真不容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造还真不容易呢!

是 呀,如果涵道效率太低,我还是继续搞后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在里面抠一个洞,然后塞个50函道怎么样?推力大,玩的爽

这个翼展小了点,搞50涵道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保留鸭翼,在重量和设备空间上会有很大压力,而且小型机对重心较敏感,换成三角翼模式可以更容易安 ...

等能爽飞了,我还想搞鸭翼和副翼混 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能爽飞了,我还想搞鸭翼和副翼混 控。

那你在这种尺寸的飞机上折腾啥……直接上个标准涵道机不香吗,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想爽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尾推加三角翼模式,不管是成本还是制作难度都是最低的,机体决定了改造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才说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这种尺寸的飞机上折腾啥……直接上个标准涵道机不香吗,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想爽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

小的好带呀,大的不好带。大的场地要求太高。我这上公园就能飞。再说文盛的这个歼10,高级版的也是鸭翼和副翼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造还真不容易呢!

折腾折腾,不知道能爽飞吧,不行还是搞后推就行了。

网友(2020-12-26):
弄个群汐30函道推力大概两百克,电机电调电池大概70克,飞机推重比应该勉强能到个1

网友E:
飞机不错,动手能力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不错,动手能力更不错。

到现在还是决定搞后推算了。

网友F:
双有刷本来就不错了,没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有刷本来就不错了,没必要改
破坏象真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