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的BN220GPS.接在曼巴F

楼主(2020-10-08):
请问一下我的BN220GPS.接在曼巴F4飞控上,RX3.TX3,BF里设置这没问题,在室外搜星测试
一会5颗星,一会0颗星,OSD里的GPS参数显示信息一会显示GPS相关参数,一会任何GPS参数都不显示

网友A:
波特率设置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置对了吗?

波特率9600

网友A:
这个GPS出厂默认一般都是9600波特率和NMEA的协议,你要确定焊接没问题就连到U-BLOX上查下GPS上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PS出厂默认一般都是9600波特率和NMEA的协议,你要确定焊接没问题就连到U-BLOX上查下GPS上的设置

谢谢你

网友(2020-12-22):
解决了吗?我也这个问题。我是g28u8,inav

网友:
被同样的问题困扰!求解答

网友:
这个支持失控救援?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gp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