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 太空漫步者,3D建模打印试飞

楼主(2020-10-08):
这是第二架3D打印的飞机,十月一日上午首飞。
起飞重量:2.1 KG
翼展1.5M,翼宽:275MM
电机:朗宇X2814 KV900
电动桨 :12E X 6
翼载荷:51克/平方分米

电池:4S 35C 3300MA

十一试飞视频
还有最新的图片在下一页

网友A:
楼主的数模文件可以共享吗?不可以也没关系

网友:
PLA吗,打印出来太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数模文件可以共享吗?不可以也没关系

完全可以分享

网友A:
1244250907@qq.com 可以发一份数模吗?最近也在研究3d打印,谢谢

网友B:
1035217906@qq.com发我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一份数模吗?最近也在研究3d打印,谢谢

文件发出,两封邮件(文件太大了)直接是Solidwork2016 文件,可以直接编辑的,也可以修改!
操作步骤是,安装SW2016,打开文件,编辑好,另存为STL文件,还需要安装Cura 或者是 Prusaslicer 对STL文件做切片处理(这个要对3D打印设置很熟练,考虑到要打印薄壁结果)
最后自己要有3D打印机,我的是大的打印机(400x400x450),如何分割看你们的打印机大小了.

楼主:
已发出!

飞机的机翼是假日期间重新设计打印的,使用了两种材质,颜色有不一样,也无所谓,实验而已,使用五金商店的PVC胶水粘结,注意一定要谨慎使用,只有薄薄涂抹就可以了,用量大了容易造成表面变形和收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发出!

文件已收到,仔细查看模型的设计树,深感楼主绘图技艺高超。另外,有一疑问,模型的外轮廓壁厚只有0.45mm,加强筋只有0.3mm,实际打印出来就是这个壁厚吗?强度,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发出,两封邮件(文件太大了)直接是Solidwork2016 文件,可以直接编辑的,也可以修改!
操作步骤是 ...

多谢楼主,主要是想看一下楼主加强筋的设计,多谢

网友:
楼主,676798628@qq.com可以发一份吗?以供研究交流,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已收到,仔细查看模型的设计树,深感楼主绘图技艺高超。另外,有一疑问,模型的外轮廓壁厚只有0.45mm ...

打印出来强度是足够的!因为设置只打印一次,所以加强筋和壁厚都是0.42左右!飞机已试飞成功!强度是够的,当然对于新手这个飞机的强度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正常飞行而言绝对没有问题!要注意北方的低温天气,材料汇变脆!

网友:
楼主麻烦给我发个图纸,我最近想打印一个A320的客机,现在cad图纸和实体模型都有 一直找不到思路,可以借鉴一下吗 1228401538@qq.com

网友C:
1778302252@qq.com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78302252@qq.com感谢楼主分享

邮件发了,主要查收,两封邮件!

网友:
点赞!泡沫机玩够了,楼主发我一份吧,2323356577@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
393859078@qq.com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件发了,主要查收,两封邮件!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件发了,主要查收,两封邮件!

没收到呀

楼主:
你们互相转发一下吧!

网友D:
夏天太阳会不会晒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35217906@qq.com发我一份,谢谢

能发我一份吗177830225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我一份吗1778302252@qq.com

我发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夏天太阳会不会晒软?

Abs打就不会,还轻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件发了,主要查收,两封邮件!

你好,楼主,
缺少主翼跟舵面呀,两封邮件就一封里面有附件。
很有参考意义啊,拜托楼主能在发一次吗

网友:
2859035347@qq.com 可以发一份吗?最近也在练习3d打印,谢谢

楼主:
有没有办法直接发文件发在帖子里,谁来个教程!谢谢了!邮箱发这个100~200M的文件是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直接发文件发在帖子里,谁来个教程!谢谢了!邮箱发这个100~200M的文件是不好用

用百度网盘链接分享?不过容易被别人拿来用作商业用途。 楼主,我也要学习学习建模手法,给我也来一份,十分感谢,1873904263@qq.com

网友(2020-11-07):
还没有收到模型文件。2859035347@qq.com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直接发文件发在帖子里,谁来个教程!谢谢了!邮箱发这个100~200M的文件是不好用

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又在优化图子和打印切片参数。新的文件我会整理好再发!
大家先等一下!
下面上一些照片,是最近优化后的打印效果!
副翼

三段机翼打印效果

还有不同颜色的 (正在打印的)

另外一台打印好的机身

全部套件 (带翼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收到模型文件。感谢楼主

最新的机翼文件先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百度网盘链接分享?不过容易被别人拿来用作商业用途。 楼主,我也要学习学习建模手法,给我也 ...

发给你了,看看给些建议!

网友G:
机翼有插碳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翼有插碳杆吗

有的,用十毫米3K,壁厚0.5MM的。机翼连接使用400MM长,9MM外径的碳杆

网友:
漂亮!
楼主求发文件,谢谢,45756889@qq.com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发我一份,我也在学习画打印飞机谢谢,290308360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发我一份,我也在学习画打印飞机谢谢,2903083603@qq.com

见笑了,我在学习过程中,看了很多你的帖子,才下决心自己设计的。你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呀!

网友:
楼主,可否给份源文件,研究研究。最近也在学sw,看了你的飞机,参考参考。20657902@qq.com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在学习过程中,看了很多你的帖子,才下决心自己设计的。你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呀!

我只会打印,画图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会打印,画图还不会

机翼文件发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文件发出!

感谢

网友:
我也有打印机,求打印文件,374440635@qq.com  先谢过楼主!

网友:
楼主, 求发文件,谢谢! 45756889@qq.com

网友:
求一份文件  谢谢!  terper333@163.com

网友I:
楼主的机机打印的很不错,我也想要一份图纸。fshwg163。

另外,我原来打印用的是PLA材料,现在改用petg感觉比pla的强度,韧性要好,而且还便宜(36元/kg)。 PLA的比重是1.25。 Petg的比重是1.27。  Abs的比重是1.05。但是abs大件,没成功打印过。收缩率太大了。 PLA会吸水,然后脆断。 Petg放在台上两个月都没有脆断的现象。 嗯提供参考。

网友:
楼主的机机打印的很不错,我也想要一份图纸。fshwg163@163.com

网友:
收到感谢楼主,目前我的SolidWorks eDrawings 版本低暂时无法使用,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机机打印的很不错,我也想要一份图纸。fshwg163。

另外,我原来打印用的是PLA材料,现在改用petg感 ...

很好的建议,谢谢了!
这个材料某宝上有卖吗?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学习您的加强筋绘制,您方便发一份给我吗?邮箱:hlkaixuexi@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的建议,谢谢了!
这个材料某宝上有卖吗?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某宝有售,查材料名可查到。

网友:
楼主,楼主能给份图纸吗?我也想学学哦。。fshwg163@163.com

网友:
樓主.郵件收到了,謝謝哦

网友(2020-12-11):
楼主威武!
不过我只能看看。打印机太小了

网友:
顶楼主,可以发一份给我吗?490008103@qq.com,不胜感激。

网友:
860816738@qq.com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2021-01-21):
楼主可否也共享一下,我学习学习,从网上买的农夫机的图纸,打出来发现有弧度的地方都打不全,打算参考你的修改下源文件试试

网友J:
252192082@qq.com,忘留邮箱了

网友:
896459229@qq.com麻烦楼主这里来一份。谢谢!

网友(2021-02-25):
能不能共享一份 谢谢了75149470@qq.com

网友K:
翼蒙皮部分,0.41mm的厚度。打印的时候就走一遍,也就是一层pla吗?

网友:
楼主您好,资料还能分享吗?若能非常感谢!LHJMF2007@126.COM

网友L(2021-04-03):
大神,可以分享一份学习吗?308465070@qq.com
另外请问一下,3D打印机最小需要大多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翼蒙皮部分,0.41mm的厚度。打印的时候就走一遍,也就是一层pla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神,可以分享一份学习吗?
另外请问一下,3D打印机最小需要大多大尺寸的?

我设计的这个模型的分段是按照我的3D打印机来的。
我的打印机有效打印尺寸是 400X400X450mm, ANYCUBIC-CHIRON (一个二手机器,1700手的,属于远程挤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252192082@qq.com,忘留邮箱了

文件发出!

网友M:
感觉3D打印的重量还是太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3D打印的重量还是太大咯

还行吧,现在可以买到L-PLA的材料,密度不到PLA的一半,在B站上已经有应用了,eSUN 的。

网友N:
强度够吗?    我有两台3D打印机了,各种材料都打印过。

我感觉FDM打印机最大一个问题是:  层和层之间的粘度一般,尤其是ABS韧性好,但是层之间非常容易剥落。

ABS太容易收缩了,你这个是用PETG打印吗?还是PLA?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强度够吗?    我有两台3D打印机了,各种材料都打印过。

我感觉FDM打印机最大一个问题是:  层和层之间 ...

各种材料,好厉害啊,金属你打过吗?开贴细说,顺便做个科普?

网友:
楼主呀,求份图纸呀。mhplcc@126.com  多谢!

网友:
看完楼主帖子不得不顶帖,活漂亮!也求一份图纸pp868sz@163.com

网友(2021-05-03):
看得出,楼主对3D打印飞机的结构很是了解。厉害!

网友:
楼主加支撑的时候和外壁之间有没有空隙,有一点空隙外表面更光滑,不过楼主打印的效果也挺好的,强度咋样啊,和kt板、轻木做的比咋样?我最近也在画,好久没画图了,感觉画起来太麻烦。。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O:
看了楼主的帖子,原来楼主也是一步一步尝试出来的,从切片软件到3d打印机,我的打印机原来也会打印一半就空洞了,换了个挤出机解决问题,自带的挤出机会打滑。也有切片软件设置的问题,三个切片软件都试过了,还是最简单的最好用。新版的切片软件设置太多了,有时候反而更容易设置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了楼主的帖子,原来楼主也是一步一步尝试出来的,从切片软件到3d打印机,我的打印机原来也会打印一半就空 ...

是的,有些情况是因为挤出机的问题。我其实是吧整个挤出机构都拆解了才了解它的构造,最后发现是挤出头上的铜头有问题,长时间使用有氧化的问题,和材料杂志混合在一起。要定期清理。
可以高温灼烧解决。我是取下来,用灶头烧,把里面可燃烧的物质烧毁,再用细针清理,再安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