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小黑羊高频头V2,还可以连接所有ppm遥控使用。

楼主(2020-10-08):
黑羊最近推出了一款858元的三个接收机,加一个v2高频头套装,看了模友分享的视频,可以升级一瓦的功率,(https://b23.tv/yATfbd)感觉实在是香,虽然有点心动,但是查了一下,大黑羊是支持ppm信号,小黑羊能连接ppm遥控的资料料很少,只看到一位模友连接了JR的遥控https://b23.tv/SzBXfu),随后留言请教,确定他已经实现了不用opentx遥控使用小黑羊。并且看到另外一个视频讲解小黑羊用电脑地面站就可以调参,和大黑羊差不多。于是,下单搞一套。确定futaba的ff 9 ppm也可以使用小黑羊。简单先分享几张连线图,后面有时间再做一个视频,感谢广大模友的分享。

我从futaba,高频头的排针取电源,不知为什么,高频头的排针ppm没有输出(有知道的朋友麻烦也回复我,教我一下),我就只能从教练口那面把ppm的信号引出来,只要引出来三个针脚,然后把它插到小黑羊的插座里,(小黑羊的插座针脚定义和JR遥控的一样)

网友A:
rssi信号强度显示
怎么弄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i信号强度显示
怎么弄出来呀

https://b23.tv/PIlr0I

这位模友讲解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B:
能弄到大疆遥控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弄到大疆遥控上不?

只要有ppm输出就可以用。大疆的控貌似有ppm信号输出的。

网友C(2021-03-12):
楼主,那理论上是不是小黑羊v2也可以给18SZ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理论上是不是小黑羊v2也可以给18SZ用?

只要有ppm输出就可以

网友D:
这样接上就行了吗?遥控上有没有什么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上就行了吗?遥控上有没有什么设置呀?

遥控上不用什么设置

网友:
准备老天地飞七一试

网友E:
楼主 教练线怎么接黑羊V2口
  教练线 需要接那根?

楼主(2021-04-11):
引用 网友E:
楼主 教练线怎么接黑羊V2口
  教练线 需要接那根?

现在教练线一般接出来就2根,1根PPM,一根地线

网友F:
最喜欢干货技术帖了,我的天地飞9外置高频头版本理论上也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喜欢干货技术帖了,我的天地飞9外置高频头版本理论上也可以改

是的,只要有ppm信号就可以。

网友G:
感谢大佬分享,我的乐迪AT9SPRO也可以连接小黑羊了。也有RSSI信号显示。我最近研究不知道能否回传其他飞控信息回到发射机上。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G:
感谢大佬分享,我的乐迪AT9SPRO也可以连接小黑羊了。也有RSSI信号显示。我最近研究不知道能否回传其他飞控 ...

你的at9spro连小黑羊是用ppm信号还是cr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