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无刷琐尾问题

楼主(2020-10-08):
问问各位大佬,450改无刷电机琐尾,电调要怎么连陀螺仪?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
懂的来说说啊!大家互帮互助!

网友A:
kbar直接接尾电调就能用。尾巴的pid参数需要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ar直接接尾电调就能用。尾巴的pid参数需要调节

电调不需要刷固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不需要刷固件吗?

不用,自检的时候把尾摇杆推最左边,让它自检通过就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自检的时候把尾摇杆推最左边,让它自检通过就能飞了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自检的时候把尾摇杆推最左边,让它自检通过就能飞了

k8里的尾频率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里的尾频率选什么?

网友C:
450改电机锁尾,那电机得多小,扫到地会弯轴的,换轴只会更麻烦。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改电机锁尾,那电机得多小,扫到地会弯轴的,换轴只会更麻烦。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