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是飞控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楼主(2020-10-09):
飞控的5V/3Abec上接着rush600mw图传,一个foxeer弹弓v2,一个黑羊接收机,开着airmode

我用脚踩着飞机然后向右快速拨动横滚然松手回中,飞控突然重启,图传画面黑屏也没有osd,飞控重启完后画面右回来了,解锁时电池单片电压为3.76

网友:
不知道图传具体是哪一款,但rush挺多要求7v以上输入电压

网友A:
为啥要踩着

网友B:
脚太臭

你看看是不是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踩着

不然我人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太臭

你看看是不是没焊好

不是焊接的问题,大油门他就重启,怀疑是飞控bec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接的问题,大油门他就重启,怀疑是飞控bec问题

如果有单独的供电的话,将图传、摄头等接到单独供电上,比如分电板,再试一下。

网友:
目测供电电压不稳导致的,我以前飞的时候用过低C的电池,有一次大油门的时候图传就重启了

楼主(2021-04-29):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线那边接了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BEC稳压不行

网友:
不确定哪里有问题就挨个实验啊,反正我就是这样,有些情况并不是特定某个东西出问题才会有的

网友:
我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我是一般都给图传供电的接口加个220uf电容效果挺好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
脚太臭!脚太臭!脚太臭!

网友:
电流突然变大 图传保护了 降低电源波纹,就正常了 正确方法就是加电容。

网友:
有時後是線的質量問題,可以試試換質量高一點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