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曼巴F405mini飞控是怎么装在BETA95X上面的,(已经有初步改造方案,完成后)

楼主(2020-10-09):
95X中间是个菱形,但曼巴是个正方形,想问下大家装过的,这个是怎么安放的?后面位置装了图传和接收机
初步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动手术了,就等飞控到货,实在不喜欢95X的那个飞控,和曼巴比起来太粗糙了。

网友:
那应该是AIO飞控吧

网友:
翼飞20a的aio就可以适配了

网友A:
现在这种菱形的aio飞控很多啊,要是挑做工,最早的格普12a还是很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菱形的aio飞控很多啊,要是挑做工,最早的格普12a还是很靠谱的

就是要曼巴的,要是其他的我就用它原配的了

网友:
原配主要是好装不麻烦,用原配电机也好装,至于质量我飞好久了,目前还没翻车。原配405 32位电调还是挺香的

网友:
我用的幻蜂AIO,一样的放不进去。经过考虑还是把95X架子里边的圈圈的4个卡口裁掉。这样裁掉后架子不稳,不过在底下加一个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