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00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10-09):
21700电池的储存电压到底是多少? 我一直按3.85来算的,但我们飞机的厂家说3.6也可以。
因为21700电池放电可以放到2.5左右,实际使用一般到3,但放完电之后充电的时候感觉充电器很智能,充到3.7之前电流都很小,所有21700电池充电时间巨长,
这2个问题有人能指教下吗??

网友(2021-01-07):
3 85是按照普通LIPO电芯而言的,21700电池最低放电可以到2.7V ,是普通锂电芯难以达到的,所以只要电池单节电压不低于3V应该都是可以的,储存电压我一般控制在3.3V左右,长期不用记得测一下电压,最好充放电一次。

网友(2021-03-01):
本质还是锂电芯,我是3.85存放,容量过半

网友(2021-08-11):
都是锂电池,只不过卷的多一点,和几块电池并联差不多吧,反正我的锂电池,不论类型,基本都是3.8保存。电动工具吸尘器这种,设计为一直插电,偶尔使用的,一般都是充到单节4v

网友:
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