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关于收放起落架的问题

楼主(2020-10-09):
第一次组装汽油机,请问这架35cc的飞机应该用多粗的起落架?和什么规格的蜗杆收放?谢谢大家

网友:
只有飞过这款飞机的才知道你需要的。

网友A:
像真飞机的起落架挺贵的。闲鱼有很多出各种规格的起落架,根据自己飞机的安装尺寸,试着收一套也是个办法。

网友:
尺寸能对上就行,别的不需要考虑,因为起落架比飞机结实得多,没听说过炸坏起落架的,都是起落架把飞机拌坏了。可惜我的起落架咸鱼出掉了,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真飞机的起落架挺贵的。闲鱼有很多出各种规格的起落架,根据自己飞机的安装尺寸,试着收一套也是个办法。

长短倒是可以量,只是不知道用多粗的,包括轴径和起落架外径

网友:
告诉老鸟们翼展何重量,用的啥浆,一般就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