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看看,维修贴。

楼主(2020-10-09):
不小心短路一秒,现在无法使用是不是稳压模块坏了,我应该换哪个元件?

网友A:
若短路的是输出端,可能坏的是MOS管AON6504.
可以在断电、断开输出端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MOS管内的反向二极管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短路的是输出端,可能坏的是MOS管AON6504.
可以在断电、断开输出端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MOS管内的反 ...

是哪个可以标下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可以标下点吗?

靠近输出端焊盘那里,看样子不好焊,还是买新的模块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