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固件 +DJI FPV Goggles =OSD 香!!

楼主(2020-10-10):
沒摸飛機一段時間了,比較忙,昨晚突然心血來,想起了把黑羊的數搖一體功能用上,和把裝PIX的直升機裝上DJIFPV能實現OSD顯示。研究了下接線和藍牙連接地面站方法,還是輕鬆實現了。

搞好了黑羊有能連接地面站有數據了,就沒有調試,立刻進入搞OSD的工作,上網挖資料.....
挖資料過程聽說現在ARDUPILOT固件有支持DJIfpv的OSD了。大概是可以通過自定議串口協義來現實。
不多說立刻刷最新官方ARDUPILOT的固件,搞了一通,把串號的參設了一圈,來來回族,回族來來.............沒出OSD  T_T?!

後來了解了下,原來是要BETA版,又擼了一遍官方的BETA最新版,來來回族,回族來來又擼了下相關參數...........沒出OSD  T_T?!  FU嘟嘟!!!
昨晚沒結果!

今天早上起來繼續搞,後來搜了好久找到了一個開發者﹣雅普做相關的協議,而且已經早幾個月就開始了對外測試了,立刻刷雅普的固件上去,把相應的參數調好,果然OSD出來了,測試是用F4刷的ARDUPilot固件。OSD內容富,不知全部能生效不,待調好機試飛。

黑羊數搖一體+ArduPilot+DJIfpv高清OSD香!!

网友A:
这个字体是真的斜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字体是真的斜体

哈哈

网友:
地道啊,这回可以享受的飞了

网友B:
请问一下黑羊怎么链接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黑羊怎么链接地面站

地面站藍牙連接大黑羊

网友C(2020-11-17):
大神,雅普的协议在哪里下,怎样刷到Ardupilot上,能说详细一些吗,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2020-12-25):
去哪里翻的固件?

网友D:
请问楼主黑羊接收机是如何连接ardupilot飞控的?要消耗sbus和crsf tx/rx 三根线才能实现遥控和回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黑羊接收机是如何连接ardupilot飞控的?要消耗sbus和crsf tx/rx 三根线才能实现遥控和回传吗?

占用一个串口的RX,TX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占用一个串口的RX,TX就可以

仔细看了wiki,4.0以上的固件,设置为rc_in,就行了。坑爹的是必须要断电重启才能生效,所以那天没测试出来。

网友(2021-03-11):
引用 楼主:
占用一个串口的RX,TX就可以

这样的遥控稳定性如何,是不是相当于数传来控制飞机的通道?同样的配置我折腾了很久,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了wiki,4.0以上的固件,设置为rc_in,就行了。坑爹的是必须要断电重启才能生效,所以那天没测试出 ...

这样的遥控稳定性如何,是不是相当于数传来控制飞机的通道?同样的配置我折腾了很久,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另外是否有探讨过连接四条线(数传),另外再连接一个sbus通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遥控稳定性如何,是不是相当于数传来控制飞机的通道?同样的配置我折腾了很久,希望不吝赐教。

稳定性完全没问题。

网友F:
我的也是大黑,蓝牙怎么开的?拿手机搜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大黑,蓝牙怎么开的?拿手机搜也没找到

大羊本身有分藍牙版和LITE版的。可能你的是LITE版。

网友G(2021-08-30):
不知道大疆这个osd可以独立设置么

楼主(2021-12-02):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大疆这个osd可以独立设置么
這個是固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