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控里面高频头这几个针脚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0-10-10):
LDARC X8M的小控,这个控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ppm输出玩模拟器,连到bf里面发现精度其实还是可以的,不死心,把它拆开看了一下,连接高频头总共有十个针脚,就是不知道哪个针脚能够输出ppm信号

网友A:
难道是NRF24L01模块那种SPI接口?
那就没有PPM了,看其它接口有没有,我不了解这控。可以从接收端想办法,查了下它支持无线模拟器啊,考虑一下。
若是会玩单片机,可以看看遥控器主控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看是否可以改写程序,令其输出PPM;
或另加单片机,截获SPI接口数据(这就相当复杂了)或直接采集电位器电压及按键转换为PPM信号。
若是让我弄,干脆自己做块电路板代替其主板,读取电位器及按键信号转为PPM即可,但是太耗费时间。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这个遥控是直接通过串口输出数据到高频头,看来是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引出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NRF24L01模块那种SPI接口?
那就没有PPM了,看其它接口有没有,我不了解这控。可以从接收端想办法, ...

其实我是想从里面引出信号接小黑羊的高频头,我刚验证了小黑羊的高频头,可以用ppm信号输入使用,不过这个遥控直接是串口输出,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改单片机的程序,让它直接从串口输出crsf协议的信号,那这个遥控就香了

网友:
新手学习。这几个都是SPI总线吧,MISO和MOSI传数据,SCK时钟,SS片选。NC没用,PA好像是复位RST?,其他都是电源,直接引线输不出ppm吧。。

网友:
白痴小白懵逼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