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航模上打印材料除了PLA还有什么比较好用

楼主(2020-10-11):
一直用pla打零件,主要缺点是软化温度太低,比重比较大,另外比较脆。
现在有了什么新材料比较好用的,例如尼龙或者混碳什么的

网友A:
据了解ABS要比PLA好些

网友B:
可以打ABS蜂窝空心件。。。

网友C:
abs pc-abs petg等都可以尝试买好点得大牌的材料 尼龙一般fdm工艺做得少

网友D:
有要高强度有混碳尼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