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风动虾艇,目标破百

楼主(2020-10-11):
      刚从航模转到船模时,对风动船特别感兴趣,也做过很多风动船,大可乐瓶、泡沫、椴木层板,还有玻璃钢做的风动船都做过。对于一般的宽平底的风动船,最大的乐趣就是漂移了,但是这种类型风动船在速度方面不太理想。所以,我特别想做一条超快的风动船,目标是100 km/h。
     选择虾艇这个船型不仅是因为航行阻力小,还因为虾艇转弯真的很稳,一定有不少玩风动船的的人在转弯时翻过船。
     有的大神全凭感觉就能做出很棒的船来,我这种凡人必须要先画图才行,要不然脑袋里无法把船呈现出来。逛了一些国内外的论坛后,我画了三种形状的虾艇草图。Ps:其实图早在一年前就画好了,但是我只有在每个月回家的时候才有空来做船
     话不多说,先来一波图片镇楼。

##a 50 cm 小虾艇

##a 50 cm 小虾艇

##b 63厘米虾艇

##b 63厘米虾艇

##b 63厘米虾艇

##b 63厘米虾艇

##b 63厘米虾艇

##b 63厘米虾艇

##c 60 cm佚名

##c 60 cm佚名

##c 60 cm佚名

##c 60 cm佚名

##c 60 cm佚名

##c 60 cm佚名

楼主:
    其实,我是先捡到了一小块3 mm椴木板,所以才根据木板大小设计和制作了50厘米小虾艇。这条虾艇虾身长50厘米,宽7.5厘米,虾脚宽4.5厘米,长25厘米,高5厘米,虾脚的弧度就是比划着网上的照片画的。椴木板切割过程是整个过程中最让人头疼的了,不仅累,精度也难以保证,还是激光切割比较香。    做船的过程中,老是顾虑强度不够,所以就贴了很多玻纤布,环氧也用了不少,导致整船做完后超重很多。为了节约时间,只做了粗略打磨,喷漆也很随意。

很随便的小风动虾

很随便的小风动虾

楼主:
    手上没有好一点的图片,见谅。    说下船的电装配置,电机郎宇2212 2450kv,6040穿越机桨,好盈乐天 40a 电调(自己加了个5v模块),自组3s2p 3800mah 18650电池(很重360多克)。刚开始的时候采用后推,发现因为重心靠后,起滑前桨很容易打水,于是改了前拉,想着还能利用螺旋桨气流给电机降温。但是实践证明,在起滑前,前拉桨也还是容易打水,但是起滑后急转弯都不容易打水。

   视频奉上,拍的比较将就,一手遥控,一手录像。

楼主:
  50厘米小虾艇成功试航后,给了我很大信心,感觉离目标更近了一步。我当时还买了郎宇2216,2400kv,想要试一下4s下的速度,但悲剧地发现船舱塞不下我的4s电池,就差那么不到5mm。只怪自己画图时没有留够余量!切记!切记!
  那么索性开始搞##b 63厘米风动虾,其实总长有70厘米了,63厘米指虾身长度。该虾艇虾脚宽4厘米,长30厘米,高4.5厘米,虾身长63厘米,宽7厘米,高5厘米,碳杆快拆连接。制作过程中,强度不足恐惧症再次作祟,过多的玻纤布和环氧还是让虾艇重量超出预期200克。其实只要保证虾艇防水不漏,航行不散架就行了,不必过多考虑抗撞击的问题。不用非常高的速度,三四十公里的速度下撞船,管你玻璃纤维还是碳纤维都得撞烂。同样,为了节约时间,这条船也没上原子灰,环氧树脂加色膏直接当做油漆给刷了一遍,没想到表面还挺光滑的,只是没有遮住底色。具体制作过程就不详说了,我也没记录。

半成品

半成品

半成品

半成品

拆散时

拆散时

网友A:
好像没有达到设计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达到设计时速

客官别着急,破百是目标,要一步步来啊

网友B:
风动很难破百的,你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b 63厘米风动虾,素颜照奉上,视频依旧是一个人,一手板控,一手相机拍的,拍的不咋的,见谅。
       电装配置有两种,1)群汐2814,1100kv,8*6三叶桨,好盈乐天40A电调
                                  2)朗宇2216,2400kv,6045穿越机桨,中特威70a电调
                                   电池都是同一块自组4s 5000mah电池,重达490多克。
    视频拍摄的是虾艇首航测试,电机架模块设计成立快拆的,首先测试了2814电机,然后再测了2216电机,所以2216测试时电池不是满电的。这次把俺的GPS自行车码表(百锐腾310)带上了,用来给船测速。

2814电机

2814电机

2216电机

2216电机

动力模块可快拆风动虾

动力模块可快拆风动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动很难破百的,你想的太简单了

不用老兄提醒,风动破百当然难,至少国内还没听说过有人做到,但这样才有意思啊!很容易就做到的事情,乐趣也就少了很多。

楼主:
    在不是满电条件下,使用2216,达到了差不多65km/h的速度,又一次提升,离目标更近了一步。这条船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重量要减小,船型可以继续优化,如把平头改成流线型的纺锥形,减少阻力。换用更加暴力的电机也是免不了的,力足板天,哈哈    比起学生时候,现在有钱玩了却没时间了,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注定是个长久战,下次进展更新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还要搬砖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老兄提醒,风动破百当然难,至少国内还没听说过有人做到,但这样才有意思啊!很容易就做到的事情,乐 ...

你肯定不行

网友C:
放心干,空气桨封顶速度比水中桨高很多。
在保证动力够和船的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多试试各种大螺距桨。速度越快对桨的要求越高,到最后只有各种碳纤桨可能才是你的唯一选择。

网友D:
空气桨也有失速的临界点,在桨的尺寸受到限制时,可以考虑用多叶桨,并考虑桨型

网友:
加油,喜欢风动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干,空气桨封顶速度比水中桨高很多。
在保证动力够和船的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多试试各种大螺距桨。速度越 ...

感谢版主加精。
打算参考油管上100 mph的风动虾,它用了10*9的油机桨,不过电机更牛逼,作者说是天蝎星,最大10 kw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桨也有失速的临界点,在桨的尺寸受到限制时,可以考虑用多叶桨,并考虑桨型

是的,考虑用油机三叶桨,不过大螺距三叶桨挺难找的

网友:
风动船破百确实很难。这个目标我也一直在努力实现,一直也没有成功。虽然目标难以实现,但是一次一次的突破极限这个过程也是很享受的。加油吧楼主,成功了一定要分享出来

网友:
风动船挺好玩儿的

网友:
风洞虾触水面积还是太大,可以试试风洞水翼船是不是更快.

网友:
以前空气桨的圆周竞速艇可以跑到两百多公里,基本都是单叶桨加配重块。不过后来毛熊又发展出宽页面多叶桨,有点类似于无壳涡扇,都值得去探索。
水中桨方面模型船全浸桨目前基本还是两叶桨,但半浸桨从两叶桨开始,三叶桨现在是主流,四叶、五叶也有人用。

网友:
难的一见的虾船贴子,我也在折腾,烂尾好久了,现在又开始折腾了。

好在我有激光切割机,省不少事情,就是浪费了不少3MM板子。

网友C:
当年空气桨用单叶桨的目的也是考虑到桨尖失速、诱导涡流,如果是两叶桨这两个桨叶会互相追赶对方的涡流,影响桨的效率。改成单叶后桨叶的工作环境也更加干净,自己的涡流被甩在后面,从而提高效率,提高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空气桨用单叶桨的目的也是考虑到桨尖失速、诱导涡流,如果是两叶桨这两个桨叶会互相追赶对方的涡流,影 ...

老大专业

网友E:
前排挤挤 同款风动船  老兄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低速的时候,靠中间的一根碳纤维棒会沉进水里面去导致完全没办法起滑、大油门只能推水、速度起来以后也一直拍水然后最高只能跑到30.。。。

网友F:
看得激动啊,好久没这种探索的贴了,也好久没跑船了,楼主试不试试函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空气桨用单叶桨的目的也是考虑到桨尖失速、诱导涡流,如果是两叶桨这两个桨叶会互相追赶对方的涡流,影 ...

厉害l,在老杂志上瞟到过单叶桨,感觉在高转速下动平衡会比较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排挤挤 同款风动船  老兄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低速的时候,靠中间的一根碳纤维棒会沉进水里面去导致完 ...

风动船拉力线太高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头力矩,而起滑前水对虾脚的托举力很小,这时风动虾就很容易钻水。

如果你的也是采用我这样的前拉形式,你可以让电机有一个上扬的角度来平衡压头力矩,角度大小因船而异,电机的高度尽可能低;另外,尽量让船体重心后移,这样也能抵消一部分压头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得激动啊,好久没这种探索的贴了,也好久没跑船了,楼主试不试试函道。

风动虾水很容易打桨,双叶桨有被打断过,涵道可能会被水打爆

网友:
参考网上时速166的那个试试

网友:
咸鱼上见过你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动船拉力线太高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头力矩,而起滑前水对虾脚的托举力很小,这时风动虾就很容易钻水。

...

   同款 电机位置也相似  我明天稍微拉高一点电机试试、

网友:
前拉桨虾脚一定要大、宽,要不容易低头下水

网友:
留名关注,就像你说,慢慢提高,一步步走来到山顶,风景其实在路上

网友:
还有虾船的重心一般是在虾脚浮体断阶之后30mm左右,空气桨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楼主:
这算是月更贴了,没办法人在外地漂啊!
这周末回家对虾艇做了一些改动,今天下午做了一次测试,上次首航电池不是满电的,这次是满电测试,速度达到了79.4 km/h,算是对得起这两天的折腾了。这次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模型爱好者,哈哈。
1.之前虾脚和虾身都是大平头,阻力比较大,这次给他们安了个飞机头(流线型的头部),感觉更好看了,测试时感觉起滑更也容易了,这船起步不能给大油门,必须要缓,要不然会稍稍钻水,桨会打水。

2.虾身底部增加 了一个滑水板,长25CM,宽3CM,尾部高度2CM。其实我也不知道,滑水板要做多大,我的钢尺宽度正好是3CM,就比划着切的。
   #打磨了船舵,前面磨锋利(割破了我的手指),后边磨成后收的弧线
3.把舵机位置后移,同时也把船重心后移,有效缓解了起步时的钻水现象。电调改水冷,不过跟速度无关。

这船最大的问题还是太重了,全重包括GPS在内有1790克了,光空壳子就900多克,要想更高的速度,2216就拉不动了,后面得上更暴力的电机,用更大螺距的桨了。

网友(2021-02-03):
加油,你这个动手能力在做个玻璃钢的船体试试。期待你破百。

网友:
加油!
不过刚启动的时候还是要小油门。

楼主(2021-07-04):
更新下6月初拍的视频,87km/h。
端午前夕,风动虾第4次试验记录,依旧由自己一人遥控和拍摄,所以比较将就。
本次试验,使用杂牌2814,0.7mm漆包线改绕1700kv,6s电池,6040双叶和6045双叶桨垂直叠加组成四叶。
但是可能螺丝没上紧,加上桨打水,两支原先十字交叉的桨最后变成了平行的,可能降低了桨效率。
此外,本次试验,烧毁70安电调一枚,损失惨重。

楼主:
补些虾艇,场地和烧坏东西的照片

来自微站

网友G(2021-10-31):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不行
这人有点儿不识趣

网友H(2022-02-03):
好手艺!把烂尾的虾搞起来